给ugui增加了简单的汉字支持

楼主(2018-11-12):
源程序:

使用方法:字库放在spi flash里,初始化时要提供spi flash读取函数的指针。
UG_Init(&g, (void (*)(UG_S16, UG_S16, UG_COLOR))DISP_DrawPixel, 128, 32);
    UG_SelectGUI(&g);
    UG_FillScreen(0x0);
    UG_FontSetHSpace(0);
    UG_FontSetVSpace(0);
    UG_FontSelect(&FONT_8X12);

    UG_HZ_Init(&g, SPIFLASH_Read);
    UG_HZ_FontSelect(&HZFONT_11X11);
    UG_HZ_PutString(0, 0, test_str1);
    UG_HZ_FontSelect(&HZFONT_12X12);
    UG_HZ_PutString(60, 0, test_str2);
    UG_HZ_FontSelect(&HZFONT_16X16);
    UG_HZ_PutString(0, 16, test_str3);

用到的几个汉字库:
其中hzk11是bg6agf大侠提供的。

比较不满意的一点是需要在ug_hz.c里手动指定几个汉字库在spi flash里的起始地址,这里得改一下。
效果图,分别是11、12、16点阵的

ps. ugui的8x12英文字体不错,8x14、10x16都不怎么样,12x16在小尺寸的OLED屏上还可以,但和16点阵汉字实在不搭。
之前在别的地方见过好看的8x14,ucdos自带的8x16也不错,下次移植过来配合16点阵汉字试试。

网友:
顶一下,字数补丁

网友:
一直不知道怎么支持汉字,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也准备用这个哥们的gui试试,不过他好像很久没有更新了

网友:
谢谢分享,也准备一直uGui

网友:
用过一次ugui,基本框架,感觉还不错。

网友:
找机会试试小GUI。

网友A:
问一下,选择hz后,能输出中英混合的语句吗?
如果能增加个编辑框控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选择hz后,能输出中英混合的语句吗?
如果能增加个编辑框控件就更好了 ...

可以啊,英文字体还跟着ugui的字体走。

现在只做了UG_HZ_PutString,好处是不需要改动ugui本身。
如果要让窗口字体支持中文,需要把_UG_PutText里相应的地方也改了,如果chr > 127,则调用输出中文的UG_HZ_PutChar,以及对宽度做相应调整,字符串指针要+=2。

网友:
黑白屏用方便,学习。

网友:
正在找哪,谢谢分享!

网友B:
驱动识别的是什么编码,UTF-8 还是Uni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识别的是什么编码,UTF-8 还是Unicode

GB2312, 因为字库都是GB2312的
要转换的话,在windows下容易,调iconv之类库就行了。在mcu上就难了,没有简单的公式。大概思路这样:

gb2312转utf8好办一点,按gb2312先转成区位的顺序把utf-8的编码做成表格然后查表,每个汉字占用3个字节,考虑对齐的话就是4个字节,总共需要30多k空间。然后按内码二分查找就行。

反过来utf-8转gb2312麻烦些,没法二分查找,逐字查找太慢了。如果需要显示的汉字不多,最好是在程序初始化阶段把所有用到的汉字字符串常量一次性转成gb2312,就是得稍微多用点ram。

如果需要显示的汉字比较多,或者事先不知道,那就只能再做反查表。utf-8码表肯定不能全放进来,只能是把gb2312里有的汉字挑出来,做成utf-8编码和gb2312编码的两个表格,然后按utf-8编码的顺序把两个表格重新排序,之后可以二分查找了。每个汉字需要3+2=5个字节,考虑对齐的话得6个字节,总共50多k。

好在两个表格都可以放在spi flash里,不需要占用mcu的flash空间。

--------------------补充------------------------------
有现成的转换程序,链接:https://github.com/lyaohe/UTF-8toGB2312/
其实不用存utf-8的码表,存unicode就行了,每个汉字只需要2字节,调用时再转换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GB2312, 因为字库都是GB2312的
要转换的话,在windows下容易,调iconv之类库就行了。在mcu上就难了,没有 ...

现在我用的是单色屏128*96, 汉字不多.估计不会超过100个,用这么个flah芯片有点浪费. 刚好有的也是这个ugui,  看看把这个程序嵌入到ugui里,改成unicode或utf-8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用的是单色屏128*96, 汉字不多.估计不会超过100个,用这么个flah芯片有点浪费. 刚好有的也是这个ugu ...

小字库我也搞过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37124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字库我也搞过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37124

非常感谢.. 正好头痛这个.

网友C:
顶一下楼主,现在我修改了底层代码,自己取模的汉字字库,可支持所有控件中英文混显,字体字库任意添加。(用外置flash字库存储)

只需要在UG_PutChar()和_UG_PutText()函数里面添加中文扫描代码即可,代码如下:
while( (*str != '\n') )
      {
         if ( *str == 0 ) return;
         if (*str > 0x80)
         {
            if ((char_height != 12)&&(char_height != 16)&&(char_height != 24))
            {
               return;                                                         // 不支持的汉字
            }
            Get_HzMat(str,dzk,char_height);
            yo = yp;
            bn = char_height;
            bn >>= 3;
            if ( char_height % 8 ) bn++;
            p = dzk;
            for ( j=0; j<char_height; j++ )
            {
                xo = xp;
                cw = char_height;
                for (i=0; i<bn; i++)
                {
                    b = *p++;
                    for ( k=0; (k<8) && cw; k++)
                    {
                        if (b & 0x80)
                        {
                            gui->pset(xo,yo,txt->fc);
                        }
                        else
                        {
                            gui->pset(xo,yo,txt->bc);
                        }
                        b <<= 1;
                        xo++;
                        cw--;
                    }
                }
                yo++;
            }
            xp += char_height + char_h_space;
            str += 2;
         }
         else
         {
            /*----------------------------------*/
            /* Draw one char                    */
            /*----------------------------------*/
            bt = (UG_U8)*str - 32;                                             // tulip modify
            yo = yp;
            bn = char_width;
            bn >>= 3;
            if ( char_width % 8 ) bn++;
            p = txt->font->p;
            p+= bt * char_height * bn;
            for( j=0;j<char_height;j++ )
            {
               xo = xp;
               cw=char_width;
               for( i=0;i<bn;i++ )
               {
                  b = *p++;
                  for( k=0;(k<8) && cw;k++ )
                  {
                     if( b & 0x01 )
                     {
                        gui->pset(xo,yo,txt->fc);
                     }
                     else
                     {
                        gui->pset(xo,yo,txt->bc);
                     }
                     b >>= 1;
                     xo++;
                     cw--;
                  }
               }
               yo++;
            }
            /*----------------------------------*/
            xp += char_width + char_h_space;
            str++;
         }
      }
      str++;
      yp += char_height + char_v_space;
   }

网友:
不错,不错,我刚也移植了UGUI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楼主,现在我修改了底层代码,自己取模的汉字字库,可支持所有控件中英文混显,字体字库任意添加。( ...

完整的代码能否提供一下,除了这里还要修改那些地方
这个函数 Get_HzMat(str,dzk,char_height)在哪实现的

网友:
还可以!!!!!弄得不错

网友:
在几款Oled上都是使用Ugui,里边画直线函数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整的代码能否提供一下,除了这里还要修改那些地方
这个函数 Get_HzMat(str,dzk,char_height)在哪实现 ...

/*********************************************************************************************************
* Function Name  : Get_HzMat
* Description    : 从字库中查找字模
* Input            : code:字符串的开始地址,GBK码;mat:数据存放地址;size:字体大小
* Output          : 无
* Return          : 无
*********************************************************************************************************/
void Get_HzMat(unsigned char *code,unsigned char *mat,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qh,ql;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foffset;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                                   //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qh=*code;
    ql=*(++code);
    if((qh < 0x81)||(ql < 0x40)||(ql == 0xff)||(qh == 0xff))                   // 非常用汉字
    {
        for(i = 0; i < csize; i++)
        {
            *mat++=0x00;
        }
        return;
    }
    if(ql < 0x7f)
    {
        ql -= 0x40;
    }
    else
    {
        ql -= 0x41;
    }
    qh -= 0x81;
    foffset = ((unsigned long)190*qh + ql)*csize;                              //得到字库中的字节偏移量
    switch(size)
    {
        case 12:
            SPI_Flash_Read(mat,foffset+fontinfo.f12addr,24);
            break;
        case 16:
            SPI_Flash_Read(mat,foffset+fontinfo.f16addr,32);
            break;
        case 24:
            SPI_Flash_Read(mat,foffset+fontinfo.f24addr,72);
            break;
    }
}

网友(2019-01-04):
请问楼主,我输出字母怎么都输出不了

网友E:
一不小心发帖了。
请问楼主,用下面这些语句,还是输出不了,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文件编码已经改为UTF-8,与这个有关系吗
UG_FontSelect (&FONT_8X12);
    UG_ConsoleSetBackcolor (COLOR_BLACK) ;
    UG_ConsoleSetForecolor ( COLOR_WHITE) ;
    UG_ConsolePutString ( "System i n i t i a l i z e d ! \n") ;
    UG_SetBackcolor (COLOR_BLACK);
    UG_SetForecolor (COLOR_RED);
    UG_PutChar ( 'X', 20, 20, COLOR_RED, COLOR_BLACK ) ;
    UG_PutString (0, 0, "uGUI 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不小心发帖了。
请问楼主,用下面这些语句,还是输出不了,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文件编码已经改为UTF-8, ...

要手动刷屏的, ugui只是执行写到你的显示缓冲区, 你要自己把缓冲区的内容刷到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手动刷屏的, ugui只是执行写到你的显示缓冲区, 你要自己把缓冲区的内容刷到屏幕 ...

是update那个函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手动刷屏的, ugui只是执行写到你的显示缓冲区, 你要自己把缓冲区的内容刷到屏幕 ...

这个贴子有含金量,感谢楼主开源的资料。。

网友:
SPIflash批量烧了字库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搜我的贴子,我写了个spiflash的管理程序,上下位机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手动刷屏的, ugui只是执行写到你的显示缓冲区, 你要自己把缓冲区的内容刷到屏幕 ...

你好,现在已经可以显示英文了,但是用你的这个函数显示中文是乱码,文件编码已经改成GB2312,是不是SPIFLASH_Read函数不对。能提供一下这个函数吗?我是把你提供的字库文件放在内存卡或者电脑上读取。
这个是我写的一个测试程序,还有    g_readf (font->mask_ofs + pos, font->char_height * bn, buf);  传进来的font->mask_ofs + pos值好大啊,基本是0xBFF55D20这个级别的。
void Storage_Read (uint32_t Addr, int Len, void* Buff)
{
    FILE* fp = NULL;        /*文件指针*/
    fopen_s (&fp, "E:/SLF_Space/Develop/Windows_Dep/Xpress_LCD_Qt/SdCardFiles/Fonts/hzk16.bin", "r+");
    if ( fp == NULL)
    {
        return;
    }

    fseek (fp, Addr, SEEK_SET);  //从哪个位置读取  字节偏移量SET,CUR,END

    while (fgets (Buff, Len, fp) != NULL)
    {
        fputs (Buff, fp);
        int Len = strlen (Buff); /*行字符个数*/
        ((char*) (Buff))[Len - 1] = '\0';   /*去掉换行符,字符串结束符*/
    }

    fclose (fp);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现在已经可以显示英文了,但是用你的这个函数显示中文是乱码,文件编码已经改成GB2312,是不是SPIF ...

可以显示了,我是用在电脑上调用ugui进行测试的,和单片机平台写法确实不一样,比如0x11进行按位或的时候,会把0x11对待成0xFFFFFF11进行处理。把icode处理写严谨一点就可以了
            unsigned short icode;
            icode = (( (*str) << 8 ) & 0xFF00) | ((* (str + 1)) & 0xFF);

网友F:
请问一下,我用ssd1963控制的屏移植了UGUI,现在是横屏的怎么做成竖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我用ssd1963控制的屏移植了UGUI,现在是横屏的怎么做成竖屏呢

我没用过SSD1963, 你先看这东西是不是自身支持横屏/竖屏切换, 支持的话在驱动里改个参数就完事. 一般的TFT驱动IC都是支持切换方向的.

如果不支持, 在你的刷屏函数里改一下写屏的方式, 不过效率肯定是要低得多了, 不推荐.

网友G:
请教楼主,ugui默认是的彩屏,我用在单色屏上,里面ugui那些创建串口的函数,要咋修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ugui默认是的彩屏,我用在单色屏上,里面ugui那些创建串口的函数,要咋修改?谢谢。 ...

哪有创建串口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有创建串口啊?

打错了,抱歉,ugui默认是的彩屏,我用在单色屏上,里面ugui那些创建窗口的函数,里面的颜色咋修改?我把窗口颜色背景色修改为0x0000,前景色修改为0xffff,窗口有了,但是那个按钮的api调用了,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错了,抱歉,ugui默认是的彩屏,我用在单色屏上,里面ugui那些创建窗口的函数,里面的颜色咋修改?我把 ...

没试过... 你问问楼上几位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 你问问楼上几位用过的~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试过... 你问问楼上几位用过的~

楼主,你好!你有没有遇到屏幕内容需要不断刷新的时候,有轻微的闪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有没有遇到屏幕内容需要不断刷新的时候,有轻微的闪屏呢? ...

首先得用显存+刷屏的方式, 直接往屏上写肯定是要闪的.
再就是刷屏得快, 同样是spi屏, spi+dma > spi > gpio模拟spi时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得用显存+刷屏的方式, 直接往屏上写肯定是要闪的.
再就是刷屏得快, 同样是spi屏, spi+dma > spi > gp ...

我用的硬件FSMC速度应该不是问题,驱动是ili9341TFT屏,现在我一秒钟刷新一次数据,轻微闪屏。
您说的显存+刷屏,我去找找资料看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硬件FSMC速度应该不是问题,驱动是ili9341TFT屏,现在我一秒钟刷新一次数据,轻微闪屏。
您说的显 ...

彩屏啊... 那全屏刷的话ram恐怕有点吃不消, 一个像素2字节, 128*128也得32k的ram, 在48k或64k的stm32上这么用也有点奢侈.
我忘了ili9341支不支持矩形区域刷屏了, 你查查看, 应该都是支持的. 把需要输出字符串的几个位置算好, 做几小块显存, 然后分别刷, 这样能省点ra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彩屏啊... 那全屏刷的话ram恐怕有点吃不消, 一个像素2字节, 128*128也得32k的ram, 在48k或64k的stm32上这 ...

嗯,好的,谢谢楼主!我去试试,现在我是只用了4K的RAM供刷屏,循环调用,估计这里需要优化下;还有外部Flash可能也要优化,明天我抓下波形看看到底时间耗到那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好的,谢谢楼主!我去试试,现在我是只用了4K的RAM供刷屏,循环调用,估计这里需要优化下;还有外部F ...

外部spi flash么?
得用两个dma通道才能实现dma读, 其中写通道专门用来发0xff.
有人说只用读通道也可以, 配置成2lines_rxonly, 我没调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部spi flash么?
得用两个dma通道才能实现dma读, 其中写通道专门用来发0xff.
有人说只用读通道也可以,  ...

嗯,外部flash存的字库和图片,刷屏时候如果是汉字或图片,就从flash取的数据。没有采用DMA的方式,估计得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外部flash存的字库和图片,刷屏时候如果是汉字或图片,就从flash取的数据。没有采用DMA的方式,估计 ...

这样, 如果你没有用到SysTick, 可以在刷屏前后用两个变量保存SysTick->VAL的值, 然后在串口输出它俩的差值, 这样可以直观地显示用了多少时钟周期.

我这里刷128*32的黑白屏, 在stm32f030上用gpio模拟spi时序的话, 需要68~70万个周期, 48M时钟时也就是14ms多.
改用硬件spi就降到了12~15万周期, 再改用spi+dma降到了3万周期不到, 不到1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 如果你没有用到SysTick, 可以在刷屏前后用两个变量保存SysTick->VAL的值, 然后在串口输出它俩的差 ...

楼主,你对屏幕上需要不断刷新的内容(比如时间等)信息,是每次都需要UG_TextboxSetText()set一下,然后再用UG_Update()刷新吗?

还是有更合理的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对屏幕上需要不断刷新的内容(比如时间等)信息,是每次都需要UG_TextboxSetText()set一下,然 ...

刷新当然不用每次都刷, 在SysTick或者定时器中断里写一个标志位, 然后在主循环里判断这个标志位再刷新就行.
如果是仪表面板之类场合, 一秒刷两次就够了.
如果需要频繁交互比如菜单之类界面, 要处理按键的情况, 一秒刷10次也差不多了.
(可以加个状态机, 在仪表面板状态把刷新间隔设为500ms, 到了菜单界面改成100ms.)

一秒刷30次那是游戏机或者视频播放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新当然不用每次都刷, 在SysTick或者定时器中断里写一个标志位, 然后在主循环里判断这个标志位再刷新就 ...

楼主,您好!我移植的ugui里面,每个控件口预留了缓存,用于显示相关数据信息的字符存储,后台会(20ms)更新一次所有相关的外设数据,而仅仅调用UG_Update()该函数,窗口里的控件的显示内容并不会刷新(即使控件指向的地址内容已经更新),需要重新调用xxxSETxxx()相关的控件函数,然后刷新内容才会更新,想请问您一下,您使用ugui刷新是何种方式呢?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