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越来越强劲的Embedded Studio与MDK和IAR性能PK与模板制作方法

楼主(2018-11-13):
说明:
1、从推出3.4版本开始,Embedded Studio变得越来越好用了,当前最新版本是V4.10a
2、由于新版ES集成了各种工具和软件组件,printf直接使用SEGGER RTT,不再使用串口,进入调试界面后有一个窗口可以方便查看。

程序模板,同时支持了MDK,IAR和ES

Embedded Studio V4.10百度云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qGFj-nhGenSI3G_6QFplA   提取码:0zmh

制作方法:

Embedded Studio与MDK和IAR性能比较
优点:
1、编辑器功能比MDK和IAR强劲太多倍,几乎可以媲美notepad++,VSCode,SI等编辑器,像代码格式化,文件比较,代码提示,专业的代码高亮,各种风格主题等。
2、超快速的工程启动,现在MDK5和IAR8开机都得反应会,特别是超大工程时,使用Embedded Studio的效果非常明显。同时编译速度也飞快,不比IAR差,比MDK强很多。编译个HAL库,带browse info,速度也是嗖嗖的。
3、调试工具方面,Embedded Studio简直不要太丰富,因为有JLINK的支撑,像JScope,RTT,SystemWiew,embOSView等都很好用。
4、个人使用免费,支持全功能, 含Windows, macOS 和 Linux版本。
5、已经率先支持RISC-V内核。
6、IAR,MDK(AC5),MDK(AC6)和Eclipse创建的工程都可以转换成到ES平台使用。

缺点:
1、仅支持自家的JLINK
2、Embedded Studio的配置用的不顺手,配置选项多,不像MDK那种直接图形化配置。
3、中文支持不给力。
4、都开最高等级优化,ES使用的GCC,相比IAR和MDK生成的代码大小还是稍大些(配套的例子同时支持了IAR,MDK和ES,大家可以实测下)。

待测:
编译器方面,Embedded Studio是用的GCC和CLANG,其中CLANG是个趋势,现在MDK的AC6也是用的CLANG,具体性能还没有做过比较。

代码提示功能比较好用:

SystemView动态GIF:

embOSView:

J-Scope动态GIF:

J-RTT

Ozone

网友A:
cube可以直接输出es的工程不?

网友B:
顶,clang是趋势啊

网友:
收藏看看,正式的工程还是不敢轻易切换

网友C:
这个IDE同crossworks for ARM基本一样.

网友D:
支持macOS,可以在MAC下开发了?

网友E:
去年试水只支持J-Link,就没有多用

网友F:
大侠每次都是满满的干货呀!  赞一个

网友G:
学习一下,感谢硬汉分享!

网友:
赞一个,记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顶,clang是趋势啊

clang是mac为对抗m$和gcc专门搞的,优化强度上和gcc据说是有胜有负。实际用起来,clang编译生成的是中间代码,不是exe,在win上执行是用的jit模式。我没找到怎样链接exe。当然有两年没摸了。

网友I:
用起来还是挺顺手, 就是设置配置不够明了, 第一个工程摸索了很久.

网友J:
牛人啊,赞一个

网友K:
这个IDE确实挺吊,软件还不熟,工具多的不要不要

网友L:
应该出个使用教程,不然不太好办

网友:
看着狠好用,试试

网友:
哪天找个机会试下

网友M:
好屌的样子,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可以直接输出es的工程不?

不行,不过ES可以方便的导入IAR,MDK(AC5),MDK(AC6)和Eclipse创建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clang是趋势啊

是的,主要是当然很多软件包都不支持CLANG,稍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IDE同crossworks for ARM基本一样.

支持crossworks for ARM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macOS,可以在MAC下开发了?

完全没问题,一个群友反馈,在mac下超大屏,巨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试水只支持J-Link,就没有多用

现在好用不少了,中间有几个版本有问题,比较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侠每次都是满满的干货呀!  赞一个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感谢硬汉分享!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起来还是挺顺手, 就是设置配置不够明了, 第一个工程摸索了很久.

第1次用的确是要稍摸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人啊,赞一个

感谢

楼主:
GCC和CLANG两种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IDE确实挺吊,软件还不熟,工具多的不要不要

这么多工具,配个正版的J-Trace,就更爽了,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出个使用教程,不然不太好办

那个制作笔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东西,多谢楼主推荐!

好东西,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屌的样子,谢谢分享。

用顺手了,还是非常不错。

网友:
好屌的样子,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准备学习,等待大神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H:
clang是mac为对抗m$和gcc专门搞的,优化强度上和gcc据说是有胜有负。实际用起来,clang编译生成的是中间 ...

clang不能生成二进制代码吗

网友O:
商业使用有没有什么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O:
商业使用有没有什么隐患?

他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Embedded Studio can freely be used for evaluation, con-commercial and educational purposes with no limitations

教育,非商业,评估目的免费的。

早期刚推出的时候,没人用,后面改成这种策略了。

网友P:
systemview 要另外装么?

网友Q:
看起来很像微软产品

网友:
标志一下   看上去不错

网友:
要额外研究一下,很多自己想要到功能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systemview 要另外装么?

对,是专门的一个小软件,在这里: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free-utilities/#System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起来很像微软产品

对,支持多个主题风格,我这里弄了个V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专门的一个小软件,在这里: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free-utilities/#SystemView ...

多谢大侠,这个工具太好用了,不过要占用些内存

网友R:
MDK  中的 这个 不知道怎么解决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RW_IRAM1$$ZI$$Limit (referred from startup.o).

网友S:
字的颜色怎么都成了紫色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MDK  中的 这个 不知道怎么解决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RW_IRAM1$$ZI$$Limit (referred from st ...

RW_IRAM是指的这个你没有选,或者你自己写的xxxx.sct分散加载文件没有定义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S:
字的颜色怎么都成了紫色了呢

手机版看的确是的,电脑版没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RW_IRAM是指的这个你没有选,或者你自己写的xxxx.sct分散加载文件没有定义分配

MDK  编译 没有问题的,  这个应该是MDK的map文件中的 ram使用的最高地址  也就是空余的ram的起始地址  是 heap管理的起始地址。   rt-thread 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R:
MDK  编译 没有问题的,  这个应该是MDK的map文件中的 ram使用的最高地址  也就是空余的ram的起始地址   ...

这个就不清楚了,没整过这个系统。

网友T:
引用 网友A:
cube可以直接输出es的工程不?

我也想问,如果不能,我会选择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想问,如果不能,我会选择放弃

不行,不过ES可以方便的导入IAR,MDK(AC5),MDK(AC6)和Eclipse创建的工程,导入非常简单。

网友U:
.one是什么后缀?

网友:
谢谢分享,先保存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U:
.one是什么后缀?

Microsoft Office OneNote 记录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年试水只支持J-Link,就没有多用

Stlink可以烧成jlink啊

网友:
可以试下,多个选择

网友V:
顶起,等成熟了再试。

楼主:
最好用V9及其以上版本,我手头一个V7的JLINK OB一直提示无法使用,电脑端的驱动升级到6.X后,V7和V8版本的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顶起,等成熟了再试。

现在的版本就不错,推荐最新的4.10a。

网友W:
感谢分享!安装完软件导入以前工程编译报错,发现不支持C99,请问怎么设置支持C99标准,搜索帮助文档,找到 cc -std=c99 ,尝试设置了一下还是用不起来0.0

楼主:
引用 网友W:
感谢分享!安装完软件导入以前工程编译报错,发现不支持C99,请问怎么设置支持C99标准,搜索帮助文档,找到 ...

MDK的导入容易有问题,IAR的导入基本都没有问题,后面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感谢分享!安装完软件导入以前工程编译报错,发现不支持C99,请问怎么设置支持C99标准,搜索帮助文档,找到 ...

想起来了,MDK导入要修改一个小地方:地址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起来了,MDK导入要修改一个小地方:地址

谢谢,我学习一下

网友W:
引用 楼主:
MDK的导入容易有问题,IAR的导入基本都没有问题,后面我研究下。

对比MDK的设置看了下,用 --c99解决了

网友:
支持mac , 下来试试水

网友X:
OneNote文件……打不开,哪位推荐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X:
OneNote文件……打不开,哪位推荐个软件?

微软 Office OneNote 记录文件。

如果安装了office 2013这类套装基本都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W:
对比MDK的设置看了下,用 --c99解决了

好的

网友Y:
感谢分享,之前尝试用了下后来还是放弃了,现在用eclipse

网友Z:
没Jlink,就用不了!也没有写ARM芯片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Z:
没Jlink,就用不了!也没有写ARM芯片的需求

现在多种link都可以烧写JLINK固件,SEGGER已经做支持。

不仅支持ARM,RISC-V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Y:
感谢分享,之前尝试用了下后来还是放弃了,现在用eclipse

嗯,实际中还是那个用的顺手用那个。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最好用V9及其以上版本,我手头一个V7的JLINK OB一直提示无法使用,电脑端的驱动升级到6.X后,V7和V8版本 ...

如果替换jlink.dll能换回旧版本ob用起来就好了,我一直是这么干的,把高版本的驱动换低版本……

网友E:
今天装了试了下,就发现RAM消耗没算Stac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如果替换jlink.dll能换回旧版本ob用起来就好了,我一直是这么干的,把高版本的驱动换低版本…… ...

使用MDK的时候是这么整的,ES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装了试了下,就发现RAM消耗没算Stack的,

没问题啊

1024的时候

2048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啊

1024的时候

最小工程,1024字节全局变量,512字节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小工程,1024字节全局变量,512字节栈

这就是你的工程问题了,看下memory map.XML文件,是不是分配在不同的ram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你的工程问题了,看下memory map.XML文件,是不是分配在不同的ram区了。 ...

看了下,在不同RAM区,全局变量的在DTCM,栈在SRAM1,不知道什么问题。
倒是启动速度真挺快。

网友:
Mark一下:Embedded Studio

网友:
ES感觉上不错啊~不过应该不会随意切换了~

网友AB: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搞明白CLANG开发是如何搭建的,比如KEIL也有CLANG编译器,但是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搞明白CLANG开发是如何搭建的,比如KEIL也有CLANG编译器,但是不会用 ...

切换比较方便,以MDK为例,在option选项里面切换AC5到AC6(CLANG)即可

只是当然很多软件包都不支持CLANG,稍有些麻烦,会有一堆的错误和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比较方便,以MDK为例,在option选项里面切换AC5到AC6(CLANG)即可

只是当然很多软件包都不支持CLAN ...

反正目前似乎CLANG还是没办用,好多芯片原厂的SDK不提供CLANG的支持

网友:
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
楼主位的Embedded Studio与MDK和IAR性能比较之优点部分就是。

网友AC:
强烈支持。   不知systemview和embos可以从哪种渠道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强烈支持。   不知systemview和embos可以从哪种渠道获得?

SystemView直接在这里下载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free-utilities/#SystemView

而embOS在这里下载,SEGGER为各个厂家的评估板提供了
https://www.segger.com/evaluate-our-software/st-microelectronics/

网友AD:
为什么我编译MDK的工程,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L6366E: main.o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attributes .

网友:
引用 楼主:
SystemView直接在这里下载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free-utilities/#SystemView

感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为什么我编译MDK的工程,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L6366E: main.o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 ...

看此贴是否可以帮到你
链接

网友:
好强大,iar显示的字体不太好看

网友(2019-01-05):
支持CLANG是趋势,但觉得MDK已经很好用,懒得换来换去。

网友(2019-03-09):
es开发环境iar keil

网友(2020-11-21):
请教硬汉,实际项目推荐开优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