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体管输出用MOS好还是三极管好?

楼主(2018-11-13):
想自己做一个类似PLC的模块,输出使用MOS还是三极管好?我看MOS电流超大,但是我看别人还是喜欢使用大个的三极管,是不是三极管的稳定性和过负荷能力要比MOS好啊?

网友A:
要有过流保护,否则这么烧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过流保护,否则这么烧都不知道。

保险速度达不到把?

网友:
可以考虑用英飞凌的btn系列的半桥驱动,自带过流保护。

网友B:
  当然选mos输出的,然后,自己再做一个  大功率mos驱动板做转接,,,客户再怎么折腾,都是烧外置的pcb,不烧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选mos输出的,然后,自己再做一个  大功率mos驱动板做转接,,,客户再怎么折腾,都是烧外 ...

奇怪的是我发现用MOS做输出的PLC好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我发现用MOS做输出的PLC好少啊

因为用光偶的话三极管的电路比MOS简单的多,还不需要外部供电,兼容性和适应性也好

网友:
500mA以下用三极管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用光偶的话三极管的电路比MOS简单的多,还不需要外部供电,兼容性和适应性也好 ...

光耦+ 三极管, 基极不需要外加电源么?

网友:
三极管简单点   大电流我看都是mo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耦+ 三极管, 基极不需要外加电源么?

不需要,达林顿接法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达林顿接法

负载接电磁阀或继电器时,续流二极管怎么处理?外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