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择什么样的耳放合适?

楼主(2018-11-13):
如题,hifi播放器是很好,但是还是手机使用频率更高,有没有哪位大神推荐一个耳放,配上手机,这样听是不是也挺好?

网友:
好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还有支持OTG的UAB解码芯片再耳放,但其实差距不大,尤其你音源文件品质和手机重放水平。

网友A:
需要好文件、需要好手机、需要好解码器,最重要的是好耳机,1K以下的就别做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好文件、需要好手机、需要好解码器,最重要的是好耳机,1K以下的就别做梦了。 ...

还要有个好耳朵。
我这耳朵,哎。 500的就挺好了。

网友A:
都配好了,还是买个好的硅胶扎带吧,装B利器,否则一堆设备一堆连线,感觉上是电子工程师把桌面随身带着那种调调,就悲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配好了,还是买个好的硅胶扎带吧,装B利器,否则一堆设备一堆连线,感觉上是电子工程师把桌面随身带着那 ...

大神给个建议吧,高中低档,分步实施一下

网友:
木耳朵,买个手机带hifi的听听够了

网友:
能响就好!

网友:
搭车求推荐sony头戴式耳机,价格1k~3k,播放器是SONY D100

网友:
买带dac的手机,如vivo nex系列,或者买条htc 转接线(内置dac),配个千元级的耳机耳塞,室外听听也凑合,手机听歌就是图个方便;如果你有2000+的耳塞,那就土豪随意,chord mojo, monitor 09plus, etc。

网友:
水果机的音乐播放要比国产HIFI手机好很多,我在车上试过VIVO差太远了

网友:
不嫌麻烦就MOJO,这东西讲究比较多想,耳机好不好推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