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ZYNQ FPGA接收AM广播成功了,

楼主(2018-11-13):
原来很简单,就是混频后的数据取绝对值就可以了。

AM接收

网友:
  大泡打蚊子系列,,,,

网友A:
AM 好像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波
哈哈 纯灌水

网友:
分享点细节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 好像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波
哈哈 纯灌水

2ap9

网友:
火龙果
凑字数

网友:
AM好像用矿石就可以接收了

网友:
还得接天线地线滤波电容高阻抗耳机

网友:
求分享一下资料和思路。

网友:
看到了ATS909

网友:
传说中的 “软件无线电”

网友C:
楼主加油,搞个这种WEBSDR   http://websdr.ewi.utwente.nl:8901/
7445K AM 中文台

网友:
能同时出频偏,幅度等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 好像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波
哈哈 纯灌水

现在电磁环境太差

网友:
软件无线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油,搞个这种WEBSDR   http://websdr.ewi.utwente.nl:8901/
7445K AM 中文台

这个不错

楼主:
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FPGA完全不懂的。为了买的开发板不吃灰,强制学习。
不是正规人FPGA开发人员,一切学习源于度娘。

现在发现原来我解调AM的方法不是太正规的I/Q解调方式,而是类似与二极管检波方式。2AP9 3AG1 这些是小学的时候完的东西。
要高大上一下,

晚上推翻之前的重新来一次。  现在先验证一下,生成I/Q基带,然后按 sqrt(I*I+Q*Q)的方式解调AM

框图比较乱。CIC FIR也是分开I/Q俩路。实际上可以合并成一路。CIC FIR 都有双通道模式。

下面是生成的 I/Q信号。和框图

将来打算做成extio.dll 接口。这样几乎所有的SDR软件都能连接上了

楼主:
搞定,声音不错,没有之前那种解调方式的直流调制的嗡嗡声音了。
AM的I/Q解调 就是 带限内的SQRT(I*I+Q*Q)

网友:
楼主下一步就是FM了把,

楼主:
谁知道FM 和SSB解调公式请告诉我一下。免得再去找了。

网友:
关注一下,刚开始学zynq

网友:
十分不错  我的cyclone V  也准备转zynq

网友D:
楼主的学习能力太强了!

网友:
SDR收音机,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声音不错,没有之前那种解调方式的直流调制的嗡嗡声音了。
AM的I/Q解调 就是 带限内的SQRT(I*I+Q*Q)

电路图有么

网友E:
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E:
其实你还少了一步,要把直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还少了一步,要把直流去掉

请问一下怎么去直流,我ADC转换了补码然后在送入处理的,在无调制的时候解调送入DAC的数据基本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去直流,我ADC转换了补码然后在送入处理的,在无调制的时候解调送入DAC的数据基本为0 ...

AM和DSB是不一样的,虽说可以用同一套正交方式去解调,但是AM是有直流。
AM满调制的时候50%的能量都在载波上,你搬回来就是直流的方式存在,很浪费FPGA资源
去直流很简单,搬到0中频之后把直流分量减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杀鸡用牛刀啊……

其实我也想做楼主做过的过程,关键是不让开发板吃灰,学点东西。还望多指点!

网友(2019-01-05):
引用 网友B:
2ap9

3DG201A静态工作点设置在近截止区也行。

网友(2019-06-22):
可以共享下工程,学习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2020-02-13):
楼主的extio.dll 接口做了么?对这个挺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学习能力太强了!

前提是基础好,

网友:
请问一下,使用的是什么天线啊???

楼主:
没有天线,就一条电线从窗口丢出去。extio 用vc2008 自己改一下,适合自己定义的IP就好了。
现在出现了个新问题搞不清楚。别人的抽取后cic 100k-500k可变输出 ,后面的fir 却可以设置输入500K速率,其它什么都不改变,coe文件也用一个。
却也能正常用。不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天线,就一条电线从窗口丢出去。extio 用vc2008 自己改一下,适合自己定义的IP就好了。
现在出现了个新 ...

LZ板子是火龙果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板子是火龙果哪个版本的?

125-14  v1.2.14

网友G:
ADC 是外接的吧? 要多高的采样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C 是外接的吧? 要多高的采样频率?

楼主用的火龙果,板载ADC

楼主:
打算做个SI5151 时钟 FT3253混频 低通后H750 ADC 采集,LCD显示,HDSDR的东西,
然后比较一下。方波混频和正弦波混频底噪有多大区别

网友H:
模拟前端买的套件吗?送给FPGA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前端买的套件吗?送给FPGA的是什么信号

前端没做。直接长线到ADC .后来做了个带通。底噪小些。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打算做个SI5151 时钟 FT3253混频 低通后H750 ADC 采集,LCD显示,HDSDR的东西,
然后比较一下。方波混频和 ...

新电视棒那颗芯片msi001啊果断    貌似从100k到上g范围  lna➕正交混频   小凤装两层板 假货宝几块钱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电视棒那颗芯片msi001啊果断    貌似从100k到上g范围  lna➕正交混频   小凤装两层板 假货宝几块钱 ...

想比较一下不同混频方式的特点。msi001一个就搞定出iq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比较一下不同混频方式的特点。msi001一个就搞定出iq 了

那你买几个模拟开关。。。开关混频

网友:
这是啥笔记本?X几?想搞台。

网友:
显示的IL60是什么意思?是楼主的收音机显示屏有问题吗?

网友(2020-03-21):
我也做了一个,用的I/Q解调,用FPGA产生的AM信号,解调是正常的,但是接上天线收不到台。
如果不加放大,直接用AD来采电台信号,那AD输入端应该也就mv级别,是幅度不够吗?

网友(2020-12-10):
楼主工程方便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