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怎样在AD中选取某一段线段方法

楼主(2018-11-13):
见图:只想鼠标单击只选取电容下面一段C15到C16中间导线(粉色的),怎么设置啊?
javascript:;

网友A:
一段一段画线,或者用打断工具,先将线打断

网友:
使用右下脚红圈内铅笔形选择工具,不过好像不是楼主需要的功能哈。

网友B:
鼠标放在要选的线段上,左键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段一段画线,或者用打断工具,先将线打断

以前一直用AD画原理图,感觉还行,后来用了ORCAD,画原理图,感觉也还行,后来又用AD,感觉好难受呀!主要是长线无法局部调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放在要选的线段上,左键双击。

俺是AD10画的原理图,试了一下,左键双击导线只出对话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用AD画原理图,感觉还行,后来用了ORCAD,画原理图,感觉也还行,后来又用AD,感觉好难受呀!主要 ...

E   W 打断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