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sx1301的lora低速率优化

楼主(2018-11-13):
之前的项目都是sx1278和sx1278之间通信,新上的项目中网关部分选用sx1301,但是通篇找sx1301的datasheet和github semtech开源的代码,没有找到sx1301关于低速率优化的描述,有坛友知道吗?

网友A:
sx1301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么?目前也是sx1278 to sx1278,限制很大,打算上sx1308,室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1301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么?目前也是sx1278 to sx1278,限制很大,打算上sx1308,室内用 ...

买的,1301只是基带芯片,另外还需要两颗射频前端 sx1255,其实一般应用,sx127x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1301只是基带芯片,另外还需要两颗射频前端 sx1255,其实一般应用,sx127x就够了 ...

应用有点另类,很多突发上传的情况,冲突的几率比较高SX1278不知道如何避免,什么CAD、RSSI都试过,也许是用的不对。所以才想上个很多网关芯片,有很多的接收通道

楼主:
冲突不可避免,多通道的sx1301只能降低冲突几率,所以强实时的应用做不了,传感器一般控制器可以使用,用软件协议来规避冲突带来的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