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三极管上电时集电极上有脉冲电压

楼主(2018-11-13):
如图,sgn在20ms的时候上电,这时3.3K上有一个600mv的脉冲。
照理这时CE是开路的啊。有人知道吗,还请指教。

如果这是特性的话,怎样才能消除这个脉冲?

网友A:
B悬空?
假如BC极间有个电容,E极上升时B极仍为低电压,就形成了EB电流,三极管就通了。
一般来说BC极、BE极间的电容都很小,不至于有这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悬空?
假如BC极间有个电容,E极上升时B极仍为低电压,就形成了EB电流,三极管就通了。
一般来说BC极、BE ...

是的,B悬空。

可我也觉得是CE间有个小电容

楼主:
原因没找到,但解决方案找到了,就是用个10K电阻把基级上拉,现在集电极上的脉冲电压小了600倍,只有1mV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实测还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实测还是仿真?

是仿真,实测电压更大。 问题还是出在基极悬空上,开关电源开机瞬间很容易有电压耦合进来,造成误动作。上拉了就好了。

网友:
做过开关电源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