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用串口屏时,那些图标图片一般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8-11-13):
请问一下大家用串口屏时,那些图标图片一般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呀,ps吗,或者有没有更加快捷的软件呀(ps不会用呀)
谢谢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早前这个帖子进行了回复

请问 人机界面HMI  那些画面 能在那里下载到素材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191-1-1.html

网友B:
我试了所有的方法,还是PS靠谱。
我那个产品 从画板  焊板    软件    美工  到完成用了差不多2个星期,其中找图 和 学习PS就用了一个多星期。

网友C:
用PS其实是很方便的,稍加学习就能使用基本功能,我的图标、按钮都是PS做,做立体的按钮,加水晶效果,随你发挥

网友D:
一般都是用PS做,开始不会用只能一般BING一边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前这个帖子进行了回复

请问 人机界面HMI  那些画面 能在那里下载到素材吗?

非常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按照尺寸调整大小截个图

我也有这么干过。。
用vs画控件,然后截图,也干过
主要是不会ps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所有的方法,还是PS靠谱。
我那个产品 从画板  焊板    软件    美工  到完成用了差不多2个星期,其 ...

看来ps还是要学习一下呀。。。。现在什么版本适合新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S其实是很方便的,稍加学习就能使用基本功能,我的图标、按钮都是PS做,做立体的按钮,加水晶效果,随你 ...

还有一个配色方面也感觉不会,有没有什么网站做的工业界面较好看的推荐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用PS做,开始不会用只能一般BING一边练手。

BING是啥意思。。。。。。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ps还是要学习一下呀。。。。现在什么版本适合新手呀

随便哪个版本都可以,反正都是只用粘贴  复制  放大 缩小 这4个功能。关键是找图或直接设计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