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东西,有个贴片电阻没有标阻值,只有个小黑点

楼主(2018-11-14):
R11这个电阻没有标注阻值的,难道是定制的?

网友:
手工焊烫太久,上面的丝印会被烫掉的

网友:
万用表量下阻值,加温看看阻值有没有变化,搞这个基本没难度

网友:
遇到过33Ω的0603的电阻是全黑的无标识,话说你用万用表打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看就是手工更换过的,根据功能能判断出阻值吧!

网友A:
万用表测试一下,大体就知道了,虽然接到电路上有影响,基本上也就是常用的几个范围,相4.99k,10k等等

网友:
以前有一段时间贴片电阻像0603这样的都是表面黑色不再印丝印,后来又调整回来了

网友:
确定是电阻就好办了,万用表能搞定。

网友:
这悬赏,邮寄费贵啊

网友B:
这估计是放反了给焊上的,要不再拿只油性黑色笔给涂上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试一下,大体就知道了,虽然接到电路上有影响,基本上也就是常用的几个范围,相4.99k,10k等等 ...

上板之后阻值是没法测的。参见基尔霍夫定律。

网友:
量大了可直接与厂家合作,可省一道打标工序,更省点钱。以前我们板子上电阻都没有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板之后阻值是没法测的。参见基尔霍夫定律。

比方说三极管的B极的驱动电阻,在不把它拆下来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试一试的,但是这个方法只能做个判断,以前修机器就是这样干的。

拆过一个日本的电路板,电阻0603全没有私印,电阻表面是淡蓝色。你用烙铁烫的话,淡蓝色会变成黑色。

网友:
有些电阻买来就是黑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是放反了给焊上的,要不再拿只油性黑色笔给涂上的吧?!

擦擦就看到丝印啦,哈哈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吧,

楼主:
我知道是个电阻,只是觉得比较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