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Node_ESP32的Automatic BootLoader电路不能工作

楼主(2018-11-14):
LuaNode_ESP32电路如下:

esptool.py可以通过控制DTR和RTS从而不用手动按RESET和MODE按键就可以进入BootLoader执行,,其中进入BootLoader的代码如下:

我分析了下,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控制DTR、RTS,让ESP32先进入复位状态,,然后把GPIO0拉低、释放复位引脚,从而使得芯片脱离复位状态时GPIO0为低电平而进入BootLoader执行

但是我试了下LuaNode_ESP32板,发现esptool.py并不能使芯片进入BootLoader模式,,

我想了下原因可能是:EN引脚上没有电容,,释放EN引脚后芯片立即退出复位状态

而这个电路又没法让EN、GPIO0的状态直接从0、1进入1、0,而只能从0、1先进入1、1然后再进入1、0,,
由于没有复位电容,在进入1、1后芯片立即退出复位,还没来得及进入1、0就直接退出复位状态了,,所以就没机会BootLoader了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望大侠指正

网友A:
我之前是用两个mos搭的电路,量过波形,没有电容的话是同时变化的
电容小连接时间会长一点
我用的时候并了两个0.1u的,很快可以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是用两个mos搭的电路,量过波形,没有电容的话是同时变化的
电容小连接时间会长一点
我用的时候并了 ...

嗯,那确定就是没接电容导致的了

我买来这个板子后用esptool.py下载固件,,结果死活连不上
后来还是运行esptool.py时一顿乱按两个按键才下进去

因为之前买过另一种ESP32的板子,,不需要按按键就可以直接下载,,而这个板子却不行,,还以为坏了,,差点儿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