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求推荐一个:7V输入,2A输出,50uA以下静态电...

楼主(2018-11-14):
一个低功耗电池产品,使用4节5号电池供电,所以输入电压最好是7V以上,
输出电流:  1.5A ~ 2A
输出电压:3.3V
静态电流: 50uA以下
体积:一般,SO8的最好

网友:
输出电压?

网友A:
LT8609实测只有不到4uA的静态电流

楼主:
输出电压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8609实测只有不到4uA的静态电流

查了一下LT8609,超贵。
而且输出电压也不行,我需要3.3V

网友:
dcdc的话XRP7664
LDO的话TPS7A7001,都是极好的

网友:
TPS5430吧,静态电流18uA,最大50uA,输出3A,输入5.5-36V,sop8-ep封装,价格大概3块钱一片

网友:
这样还不如用静态电流小的dcdc呢。

网友(2019-01-03):
TPS5430,用过,效率似乎没有达到标称,有点择电感。价格还行,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