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要淘汰了,能代替并口有什么?

楼主(2018-11-14):
是USB IO模块吗?
是以太网IO模块吗?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推荐给在下 ?

网友:
别说并口了,PCI都要淘汰了,我们都准备要PCI-E或网口了

网友A:
并口和PCI不是早淘汰了吗?

网友:
串口加单片机也能实现很多功能啊,USB转串口的速度也挺快的。

网友B:
usb 这个东东 很不稳定, 容易死机和蓝屏,很少听说过 原生并口蓝屏死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 这个东东 很不稳定, 容易死机和蓝屏,很少听说过 原生并口蓝屏死机的。 ...

公司买的日置HIOKI记录仪,用的USB口,用了几年也没有出现死机,蓝屏和通信不上的。。。

网友:
U3是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口和PCI不是早淘汰了吗?

网友:
楼主闭关了十年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司买的日置HIOKI记录仪,用的USB口,用了几年也没有出现死机,蓝屏和通信不上的。。。 ...

这个还要看场合的,有些USB设备没法做隔离,非常怕类似于浪涌和EFT的干扰,如果旁边有电机不断的启停就惨了。所以现在公司里新开发的设备都使用以太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看场合的,有些USB设备没法做隔离,非常怕类似于浪涌和EFT的干扰,如果旁边有电机不断的启停就惨 ...

一般都是实验室用,没有在恶劣环境下使用过

网友:
有pcie的并口卡

网友:
楼主这十年去哪了?

网友:
wifi的局域网接口啊,除了有延时其他都好

网友E:
并口只是对于想简单控制,用CPU直接控制读取某一bit时,并口才有用,
不过现在没啥这样的开发了。例如intel出的那块很小很小x86结构的物联网板,好像也不能直接bit的控制了。

网友:
大约十年前买主板就得专门挑有串口和并口的板子了。
那时我设计单片机板都留RS-232串口(那时买了一堆DB9母座,至今也没用完:)),现在的板子串口只需要留tx,rx连USB转串口就够了。

网友:
记得07年的P35主板没有并口,后面买了块PCI转并口才可用,后面还买了PCI转串口板卡;

好转生熟悉的回忆啊!!

现在的主板最多带一个串口。

网友:
电脑流行的薄把这些都干掉了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都没有LPT1了。

倒是COM1都还保留着(插针引出),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口只是对于想简单控制,用CPU直接控制读取某一bit时,并口才有用,
不过现在没啥这样的开发了。例如intel ...

这些应用考虑一下工控板吧!有不少开放GP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