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Keepout当外型用,这样设计导致的漏孔,板厂是无责的

楼主(2018-11-14):
如果把keepout层做为外型层,下面的keepout选项被打勾(锁住)的话,外型数据是无法输出的。
如果全层这样锁定的话,倒还好,因为没有外型输出,厂家也没法做板,问题容易拦截。
最怕的是板子边框外型数据没锁,可以正常输出外型,但是在keepout中画的机械孔是锁住了,是转不出来的,很容易被CAM工程师遗漏。运气好的话会被有的CAM工程师无意中发现漏孔,能有避免出错的机会。
运气不好就出现下图这样的错误。
但无论如何,因为这类操作导致的板内漏孔,板厂是无责的,这类问题板厂堵不住。

下图这个错误,layout用keepout当外型,而且keepout层的孔被锁住了,转不出来。

这个资料更神奇的地方是,layout工程师把这类机械孔设计成一个元件封装库。

在封装库中锁住的外型数据。要让板厂CAM工程师找到封装库然后编辑封装库来实现外型数据解锁,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不要搞这种设计。

网友A:
基本上呆过这么多公司,这种孔肯定都是设计成封装的,因为这样子方便调用  至于你说的Keepout  真的是不少的,而且从学校里面,老师就是这么教的,你懂的

网友:
需要开孔地方,keepout和机械层都画上,才可以适应各种厂家。

网友:
他为啥不放个焊盘。。。。

网友:
所以  发gerber前  自己导入CAM350核对下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呆过这么多公司,这种孔肯定都是设计成封装的,因为这样子方便调用  至于你说的Keepout  真的是不少 ...

做成封装不是致命的,影响倒不大。
核心问题是把keepout那个属性选项打勾了,导致输出的时候,把孔漏掉,这个就麻烦了,大部分板厂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一直不明白这个keepout选项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这个keepout选项有啥用

我就更不懂了。
我从EDA软件的架构设计层面说一下我的个人理解(不代表JLC官方观点):
Keepout layer 是禁止布线层,原则上放到这个层的数据都会对自动布线产生影响。
如果把这个层中的某个数据勾选了keepout的属性,那么就是明确告诉EDA软件,我这个数据就是用来禁止布线的,不做其它用途,因此EDA软件在进行输出Gerber文件的时候自动屏蔽了这些属性数据的输出。

如果有说得不对的,楼下接着补充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更不懂了。
我从EDA软件的架构设计层面说一下我的个人理解(不代表JLC官方观点):
Keepout layer 是 ...

掉过两次这个大坑,实在没办法,导出文件后自己多核对一下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这个keepout选项有啥用

如果想用keepout层做外框,同时有些地方希望用keepout约束布线和铺铜、又不需要在这里打孔的时候。

网友:
外框就用机械层撒,要挖洞的也用机械层撒

网友:
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至今有阴影

网友:
如图从来没画个框,都是放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呆过这么多公司,这种孔肯定都是设计成封装的,因为这样子方便调用  至于你说的Keepout  真的是不少 ...

哈哈,老师教的也只是照本宣科而已,还不如我这半路出家的有经验

网友C:
机械孔难道不是应该在钻孔层里面体现么?无论画在keepout还是机械层都不是标准做法吧?

网友:
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些,我们就定义了Mechanical1作为外形框。keepout作为禁止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孔难道不是应该在钻孔层里面体现么?无论画在keepout还是机械层都不是标准做法吧? ...

直到今天才 非常清楚的搞懂。 ad 里面 keepout 打勾的含义!!

网友:
发现PROTEL默认是机械层4为外形层,因为默认颜色和其他的不一样。因为机械一层的颜色和禁止布线层一样。

增加内容:怀疑就是这个颜色一样,搞得好多人拿禁止布线层当做机械层用了

网友:
学习了,还有锁止导至漏孔这种情况,第一次听说。

网友D:
用keepout 线条绘制的圈作为孔,然后在这个圈上面放置一个Board cutout,不知道板厂是怎么处理这个Board cutout的?

用3D视角去观察这个Board cutout,会发现一个孔。如下图所示。

网友:
出Gerber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keepout 线条绘制的圈作为孔,然后在这个圈上面放置一个Board cutout,不知道板厂是怎么处理这个Board cu ...

board cutout 应该不算数, 只是在观看3D时,有孔的效果。 就如定义一个board shape一样, 只是3D里看到板子的形状。  真正起作用的还是keepou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keepout 线条绘制的圈作为孔,然后在这个圈上面放置一个Board cutout,不知道板厂是怎么处理这个Board cu ...

EDA软件千千万,AD系软件还没有能力做到一统江湖,板厂是使用输出的gerber来做板,才不会管你的AD中的3D效果图,
你自已转个gerber看看有没有就知道了,有就表示板厂能做,没有就要小心了。

网友:
收费的AD系软件,怎么可能做到一统江湖?

网友E:
我喜欢发Gerber做板。我朋友喜欢发pcb文件做。他的意思发Gerber做错撇不清关系。宁愿发pcb做错了好赖板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发Gerber做板。我朋友喜欢发pcb文件做。他的意思发Gerber做错撇不清关系。宁愿发pcb做错了好赖板厂。 ...

这类群体不能称为朋友,不能深交
不认真对待问题,没有责任心,今天能赖合作伙伴,明天就可能赖你

网友:
原离ALTIUM 回头是岸

网友F:
有Keepout层为什么还要用Keepout属性,这个属性其实没有任何用处,反倒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Keepout层为什么还要用Keepout属性,这个属性其实没有任何用处,反倒容易出错。

keepout属性可能是“在某一层禁止布线”,例如顶层的某根线具有该属性,则顶层的走线不能经过这条线,但是底层的走线可以经过这个位置。
keepout层则是“所有的电气层的布线都不能经过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