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的protel99se安装软件,我的版本敷铜网格总是失控

楼主(2018-11-14):
太痛苦了,敷铜栅格Polygon选不上,删不掉,或者TOPLAY可以选BOTTOMLAY的栅格,乱套了。
我这里Protel99se就够用,不必用其它高级软件。哪位大侠有请分享一下吧,多谢!

网友:
在网上找个普通SP6英文安装版,不要用中文版,我们以前用99SE SP6没发现敷铜问题

网友A:
AD比protel好用100倍,不知道为啥死守着99se不放呢?精简版的AD10只有100M大小,用心半天就能完全上手,保证你以后再也不会去用99se了。

网友:
   99SE 我用了10 年 然后上手了 AD 就再也不想回去了 哈哈哈

网友:
用英文版!

网友:
用AD低版本AD9也好过99SE

网友B:
很多电工都有这种僵化的脑袋,不与时俱进,就等着被淘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比protel好用100倍,不知道为啥死守着99se不放呢?精简版的AD10只有100M大小,用心半天就能完全上手,保 ...

求一个:精简版的AD10,谢谢。

网友:
自用多年的protel99se, 只进行到第二大步就好了。建议不要汉化,汉化后会失去很多功能,如3D效果图等。

https://pan.baidu.com/s/1ns-wT-i5PoW99Juj25N91g

另外,楼主的情况有可能是设置问题,不小心按了快捷键 设置了某些东西又不知道,结果重装都不行。。
这种情况只能找出保存设置的地方,如注册表什么的,我也没找过,但是试过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还原系统的。

网友:
精简版ad10 你们库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工都有这种僵化的脑袋,不与时俱进,就等着被淘汰吧

领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比protel好用100倍,不知道为啥死守着99se不放呢?精简版的AD10只有100M大小,用心半天就能完全上手,保 ...

楼上各位的回复,都是肺腑之言,醍醐灌顶啊, 感谢感谢!

网友:
我也在用protel99,装SP6,不要汉化。如果用W7,就装个虚拟机,装XP。99在win7上好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