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子想SMT大家是改封装还是用集成库?有坑吗?

楼主(2018-11-14):
有一老板子,想SMT试一下

有的器件,包括扩展器件,嘉立创的集成库里没有,  想全部替换好像也做不到

这种情况下是 改自己的封装库好,还是用集成库好?

网友A:
有就用,没有就自己画

网友B:
把要贴的封装建议都用嘉立创的,不贴的不用改
我以前做的PCB,虽然封装方向有问题,但都被人为修正过来了,感谢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就用,没有就自己画

谢谢,看来还是用LC的库替换修改保险

体力活,AD没搜索到批量更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要贴的封装建议都用嘉立创的,不贴的不用改
我以前做的PCB,虽然封装方向有问题,但都被人为修正过来了, ...

谢谢,看来还是用LC的库替换修改保险

体力活,AD没搜索到批量更换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看来还是用LC的库替换修改保险

体力活,AD没搜索到批量更换的方法 ...

批量更换的方法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更换的方法有的

批量更换PCB封装可以,指定集成库里的封装

请问可以批量更换原理图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