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里用线连到焊盘时,怎么能看到线经过焊盘的位置?

楼主(2018-11-14):
用AD几年了,其他都适应得差不多了,但唯独对走线经过焊盘时、AD 默认走线不反色、导致不确定线条走到焊盘什么位置、这一点始终不适应,见下图,左边是原来 PROTEL 的图,可以清晰的看到线条在焊盘上的位置;右边是 AD09 的图,线条走到焊盘的位置看不到,是否有办法设置一下,让 AD09 的走线经过焊盘时、能看到线条的位置:

网友:
AD09好像没法实现,高版本的有这个功能。坐等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A:
L-View Options 勾上Use Transparent Layers
开启半透明,可以看到

网友:
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
焊盘透明显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iew Options 勾上Use Transparent Layers
开启半透明,可以看到

感谢提供好的方法,已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iew Options 勾上Use Transparent Layers
开启半透明,可以看到

这个在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iew Options 勾上Use Transparent Layers
开启半透明,可以看到

试了好像对我来说没区别?

网友B:
为什么要纠结这个,DRC可以检测出来。
还有就是连线到目标中心的时候,线不是自动断开,表示连接上了啊

网友C:
我们这layout的做法是在show/hide里面吧pads改成Draft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layout的做法是在show/hide里面吧pads改成Draft选项

那个焊盘就变成了一个框框,看着贼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纠结这个,DRC可以检测出来。
还有就是连线到目标中心的时候,线不是自动断开,表示连接上了啊 ...

也不是纠结,纯强迫症的习惯 ,,, 如果能解决最好,不能解决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版本低了吧,我这AD16.0,开Transparent 都可以设置每一层的透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