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M2596的芯片比模块还贵?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8-11-14):
为什么LM2596的芯片比模块还贵?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没有区别的话,我就直接把模块layout在板上算了

网友:
模块是赔本钻吆喝的

网友A:
“国产”和"TI/NS"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和"TI/NS"的区别

你是说模块上的芯片是国产的吗?
我理解的“国产”是,因为模块是国内贴片生产的,所以是国产,但是芯片还是原装的。

网友:
人不说了国产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模块上的芯片是国产的吗?
我理解的“国产”是,因为模块是国内贴片生产的,所以是国产,但是芯片 ...

你这脑补的太厉害。

楼主:
楼上说的 “国产”  就是芯片也是国内 仿的??

网友:
这芯片国产几毛都有!!!!!

楼主:
那就不用想了,芯片肯定是国内仿的。

网友:
2596这么多种,如果你是一个卖模块的,你会用哪一种

网友:
芯片国产,
还有所谓的大芯片、小芯片之分。

网友B:
面粉比面包贵,此事必有妖

网友C:
这种情况在淘宝太常见了。有的模块简直便宜到发指,让人怀疑人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在淘宝太常见了。有的模块简直便宜到发指,让人怀疑人生。

然后x宝的模块用着用着boom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然后x宝的模块用着用着boom了。

在淘宝买了个13块几的esp32模块,用着挺好
芯片的报价比模块高多了

网友:
绝对用的是国产的芯片,想XL2596之类的,便宜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粉比面包贵,此事必有妖

顶你上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淘宝买了个13块几的esp32模块,用着挺好
芯片的报价比模块高多了

来个链接看看,想入手一个玩(chi)玩(hui)

网友:
我们原来买的国产的2596好像一块钱左右,TI的要10元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淘宝买了个13块几的esp32模块,用着挺好
芯片的报价比模块高多了

那个是ESP8266吧,ESP32的模块哪有十几块的,是的话同求链接

网友:
官方回复下,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正如网友所说,这个模块是用XL2596,我们标记出错,现在已经更改了 ,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ESP8266吧,ESP32的模块哪有十几块的,是的话同求链接

【WiFi+蓝牙4.2 双核CPU MCU 低功耗蓝牙ESP32芯片ESP-32S】https://m.tb.cn/h.3l4JyVi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2jGrbQmhLtH¥后到

网友:
还真是这么便宜,多谢了

网友(2019-03-11):
引用 网友B:
面粉比面包贵,此事必有妖

送您上去!!!

网友G:
千万别用在产品上,有过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千万别用在产品上,有过教训

纹波大吗  反正我是不敢了

网友:
不知道用芯龙的便宜货么

网友:
卖9毛钱的XL2596至少是个国产品牌,有厂家来源可寻,参数可能比进口差一截,但至少还有个规格书做设计参考
还有好多打着ST的LM2596标,卖5毛钱呢,连哪个厂出来的都不知道,参数只能靠碰和猜测,运气好,参数比9毛的还厉害,运气不好,上电就挂
最可怕的是,这些来路不明的野IC

网友:
其实,像这种成熟的电源IC并不是国内做不好,关键是国人太聪明了,你砸开国产进口两种芯片,看看晶圆大小就清楚了

网友:
芯片是国产的。淘宝的我买过,一个模块才5块钱。纹波很大,反正我的产品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