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429的SDRAM扩展后使用emwin到GUI_Init就异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1-14):
按照原子哥F429的核心板自己用144脚的F429(STM32F429ZGT6)做了一块板子,扩展了SDRAM和nand flash,TFTLCD,原理图从原子哥的核心板原理图搬过来的,用的SDRAM、NAND FLASH芯片都是和原子哥开发板上一样的芯片。打开打开emwin例程在原子哥的F429阿波罗开发版上运行没问题,然后放到自己做的板子上运行到GUI_Init()就进入异常了。另外,如果用原子哥提供的单独SDRAM测试例程灌到自己的板子测试,LCD显示32768KB,刚好是扩展的SDRAM的容量32M,这样看上去感觉自己板子的SDRAM又正常。请问各位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1.先测试SDRAM是否好用,8、16、32位宽度访问是否都正常。stemwin是要用到硬件CRC好像是,CRC时钟需要打开。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没有初始化好?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已经搞定,是PCB布线问题。MCU到SDRAM的走线没做等长处理,重新布板把SDRAM的走线按地址,信号,数据分组严格等长走线,新板子回来后一焊上去原来的软件没问题了,32M的SDRAM全部能使用

网友:
DRAM 线走短点,就不必考虑等长问题了。DRAM速率算低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已经搞定,是PCB布线问题。MCU到SDRAM的走线没做等长处理,重新布板把SDRAM的走线按地址,信 ...

不太可能是这个原因 ,300M以下随便画 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8-12-18):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随便画的话得看线长,如果用4层板线长都比较短确实可以随便画,但是我画的双层板,线长比较长点,那还是要注意等长了。反正我的试验结果就是第二次做板把线都分组等长后SDRAM就很顺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