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通过usb与PC上位机怎样进行通信?

楼主(2018-11-14):
我想用stm32ff411通过usb与pc进行通信,pc给stm32f411发送命令后,stm32f411可以接收到该数据,然后给pc返回大量数据,最近看了原子的例程发现都是做成虚拟串口,读卡器,HID,等等,没有我想要的模式,在这些例程的基础上可以修改成我想要的吗?希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自己写PC端的USB底层驱动就不用拘束于现有的端点描述符了。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但是为什么要造轮子呢。

楼主:
谢谢回复.主要是PC端软件不能改动了,只能改单片机.看到有大侠将HID模式改成BLUK模式,可惜是STM32F042的,没找到STM32F4XX的如何改动,特来求教.

网友:
你要先说一下上位机用的是usb的那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