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用久了也需要重装么?

楼主(2018-11-14):
i7,8g,ssd,用了一年多了,软件3-40个吧。最近感觉性能下降得厉害,主要是浏览网页的时候,比如csdn,估计要卡1-2秒才能流畅的往下面滚。记得刚买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怀疑cpu火过热被限速,导致速度不够,用super pi测试,完全跟新买的时候一样。这就有点迷惑了。
用hdtune测试硬盘,确实ssd已经跟机械硬盘差不多的速度了。
系统没有装杀毒软件,重启到安全模式也类似速度,从而基本排除了病毒导致。
看起来硬盘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重装以后硬盘读写速度就快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A:
用DISM++清理一下,马上原地满血复活,恢复身轻如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M++清理一下,马上原地满血复活,恢复身轻如燕了。

用过无数次了,提升效果有限。

网友B:
没用。ssd要么太满,要么写入太多,要么长久以来所有文件全是碎片,会花费几倍时间去找文件块。这个没有好办法,换带trim的盘,或者做次全盘trim。还有,ide和sata1模式下是不支持trim的。其实,ssd最重要的地方在于4k随机读写速度,它比hdd快5倍带来的体验就是50倍的差距了,不要纠结太多。它再慢也比hdd快得多。

网友C:
ssd是越用越慢,可以换了,双十一买了个480g才3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d是越用越慢,可以换了,双十一买了个480g才319

直接扔了么?没法重新格式化啥的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ssd要么太满,要么写入太多,要么长久以来所有文件全是碎片,会花费几倍时间去找文件块。这个没有好 ...

碎片倒是有可能,系统和绝大部分的安装文件,比如vs,vivado,mdk,都在固态上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碎片倒是有可能,系统和绝大部分的安装文件,比如vs,vivado,mdk,都在固态上面的。 ...

ssd是不存在碎片问题的,内部都是ftl查表,不像机械硬盘寻道要花很多时间,但是装太满会导致空白页很少,经常要擦除就更慢,所以推荐ssd容量大点。换下来的ssd加个壳做移动硬盘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sd是不存在碎片问题的,内部都是ftl查表,不像机械硬盘寻道要花很多时间,但是装太满会导致空白页很少, ...

不懂文件系统就不要瞎bb,谁告诉你没有碎片的?你删掉一个文件之后,下一个文件就会被拆成碎片往里面填!

网友D:
安装一次系统,用5年,直到买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一次系统,用5年,直到买新电脑。。。。

正确,设备到了5年,进入折旧报废期。勉强修好这里,那里又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文件系统就不要瞎bb,谁告诉你没有碎片的?你删掉一个文件之后,下一个文件就会被拆成碎片往里面填! ...

嗯,你说得对,建议你每天对ssd做碎片整理,几个月换一个新的速度肯定飞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不懂ssd,还停留在机械硬盘的年代,你可以试试对ssd做碎片整理有啥效果 ...

我搞了14年计算机,做了10年计算机软件,你跟我讲文件系统,我也没话说了。

网友E:
我win7用了3年多没重装了,期间还换过笔记本。重新安装下驱动,能继续运行就懒得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你说得对,建议你每天对ssd做碎片整理,几个月换一个新的速度肯定飞快 ...

用win7不用管它,开个几夜自动整理好。几年整理一次足够。切记,win读文件时要先读页表,再从页表计算偏移量和片断。每次读页表都是一次4k读,你能明白吗?你是删除了不错,可是新文件是碎的啊。当一个1mb的文件被存了128个碎片,你读这个文件时实际要启动至少130次4k读。因此对windows来说,碎片整理是有用的,也要看工况。如果c盘经常下载一些大文件又经常堆满各种文件,几年之后应该考虑让系统自己整理一下了。

网友:
电脑都是新买的时候装一次系统,然后就一直用到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win7用了3年多没重装了,期间还换过笔记本。重新安装下驱动,能继续运行就懒得重装。 ...

自从换ssd之后我也几乎不装系统了。不过服务器和工作站多路平台建议win10 1803,从1709开始win对多路numa做了大量更新,效率更高了。

网友:
换win10吧,win7都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换ssd之后我也几乎不装系统了。不过服务器和工作站多路平台建议win10 1803,从1709开始win对多路numa ...

神马是多路平台?

网友F:
thinkpad T440P
CPU:I7-4800mq
内存:8G
硬盘:sandisk extreme pro 480G

软件安装了二十几个:keil,quartusII,cadence全家桶,dxp,MPLAB3.5,CCS6,wincc,framemaker等,
自从换了固态就没重装过系统,用了快四年了,
除了启动明显感觉慢了,软件使用基本流畅,以至于公司新配了一台dell lattitude 5491,我都不舍得这台老古董,
被我以“部分行业常用软件不支持win10”为由,将t440p保留了下来,
现在使用t440p多过dell,
新电脑的屏幕确实比原来的强多了,但是键盘手感还是跟tp的没法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thinkpad T440P
CPU:I7-4800mq
内存:8G

我靠,你这哪叫古董,都4c8t了还好意思叫古董。

我的古董1:dell d810,14岁了。
古董2:toshiba portege m200,15岁了。

明显都在服役,前者16寸1920*1200吊打任何现在的本子,后者1400*1050+wacom触屏吊打任何手触。

不过上周前者开始闹罢工,明天到公司还得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你这哪叫古董,都4c8t了还好意思叫古董。

我的古董1:dell d810,14岁了。

你这准备当传家宝啊?
thinkpad质量还是不错,很久不关机,
有时候发货,就使劲拍电脑,死机过几次,重启就好了。

网友:
我的thinkpad E42是2012年买了,现在也有六年了,之前准备换,二年前换了一个120G的固态,感觉现在用起来也不错,只要不看1080P以上的电影,流畅度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你这哪叫古董,都4c8t了还好意思叫古董。

我的古董1:dell d810,14岁了。

我有更老的,联想老logo的,就是外方中圈的那个,99年的,现在还能用,打打字,画个bmp之类的,电池还能坚持2分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