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电脑机箱磁悬浮起来大概需要多大的功率?

楼主(2018-11-14):
想要弄一个类似于星球大战飞船的电脑机箱如果想用磁悬浮让它悬浮在半空需要多大功率的电磁铁呢?电脑有几公斤重吧好像

网友A:
然后你的电脑不定期死机

网友:
也不一定完全需要电磁悬浮,可以用强磁铁啊

网友B:
我比较好奇怎么插线

网友:
只要相斥的永磁体磁力够强,用不了多少功率,电磁铁主要是调整姿态做微调。  然后你舍得全固态,线束处理也是个难题

网友:
用磁铁浮起来,用电磁铁微调定位。

网友:
怎么给机箱供电?

网友C:
一定要浮台式机箱吗?浮个 Mac Mini 不是更容易一些

网友:
用磁悬浮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的电脑不定期死机

不会吧电脑抗干扰不至于那么差把?

网友:
浮一个笔记本吧…毕竟自带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浮台式机箱吗?浮个 Mac Mini 不是更容易一些

mac怎么弄侧透?不能弄侧透就不能装灯也不能装漂亮的风扇 更不能吃鸡买来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好奇怎么插线

无线键鼠,无线网卡,就插个电源和HDMI

网友:
反正你要接电源线  还悬浮个毛  直接改造电源线  用电源线做支撑   看起来电脑也是浮着的  就和悬浮茶壶一样

网友:
星球大战的飞船不用浮起来也很好看

网友:
搞个失重环境。

网友:
用一根很细的钢丝挂起来,效果一样,电影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磁铁悬浮,无线同屏, 无线充电,无线鼠标,无线键盘, 很科幻。

网友:
电和磁一直相互纠缠的,不管是电磁还是其他磁铁,让那么重的机箱飘起来,估计能量不小吧,磁场、电场,怎么处理?磁存储里的数据不要了?高速电路里的电流不受影响?

网友:
笔记本悬起来更好看

网友:
拿一根透明绳子挂起来啊!折腾!!

网友:
搞个UPS,不然突然地停电,咣叽落下。

网友:
飞船开火状态,弹道就是电源线兼支撑

网友:
整个电源和视频线架子就行了,装上导轨可以上下滑动的那种,运行激烈就上下晃晃就行了

磁悬浮,把电脑做到底座里,然后上面浮个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键鼠,无线网卡,就插个电源和HDMI

做成防水  放到鱼缸  装五个螺旋桨  噢耶  绝对悬浮  还能超频

网友:
机箱那么重都悬浮起来了,干脆把显示器也一起浮起来得了!

网友:
有想法,期待大作

网友:
给你自己身上加个磁悬浮不就结了?可以模拟是在太空舱里失重环境,绝对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