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下载个CSDN的文件,关于树莓派SD卡还原,万分感谢

楼主(2018-11-15):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pengpotter/7472231?web=web

给树莓派换了张SD卡,原来的SD卡怎么都还原不了,不管用DiskGenius还是USBoot都不行,重新分区后无法格式化,提示某些扇区写失败,难道一张32G卡就这样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了.......

谢谢了,一会试一下

网友B:
里面全都是0。这样都要1分,我是不是也挂一个上去
另外,用winhex将前面的512byte清为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全都是0。这样都要1分,我是不是也挂一个上去
另外,用winhex将前面的512byte清为0也可以 ...

怀疑卡挂了,无论是格式化,还是擦除全部扇区,再次插上卡后竟然全部还原了

楼主:
用DiskGenius格式化提示有几个扇区无法写入,这张卡在树莓派上有2年了,树莓派上搭建有一个服务器,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系统频繁读写造成几个关键扇区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卡挂了,无论是格式化,还是擦除全部扇区,再次插上卡后竟然全部还原了 ...

八成是卡坏了。这样的问题用上面的文件应该也是修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