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连不上STM32F070

楼主(2018-11-15):
最近用STM32F070做了个板子,用ST-LINK V2怎么也连不上,最后用STM32 Nucleo开发板上集成的调试器ST-LINK V2-1,才连接上。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版本太老了吧,刷个机 升级成2.1

网友:
我用V2试了下STM32F030,没问题,固件版本V2J31S7

网友B:
检查下复位脚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结果点击连接时候顺便用镊子夹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这几天我的也是,买的198的英文版的 ST-LINK V2 , 就这几天老是报各种各样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复位脚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结果点击连接时候顺便用镊子夹一下就好了。 ...

不需要复位脚啊 ,就 3.3V ,SWDIO ,SWDCLK, GND 4根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复位脚啊 ,就 3.3V ,SWDIO ,SWDCLK, GND 4根线就可以了啊

我的意思是IC复位不良造成连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太老了吧,刷个机 升级成2.1

升级到J29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IC复位不良造成连接不了。

不是复位问题,同样的硬件,用V2-1的调试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我的也是,买的198的英文版的 ST-LINK V2 , 就这几天老是报各种各样的错误。 ...

折腾了2天,换个V2-1的就解决了。

网友: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有些下载器对下载线有要求,不能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