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亚克力板加工要多少钱

楼主(2018-11-15):
之前没了解过,产品需求量不多,随便画了一个外壳,用亚克力板拼接的,再加螺丝柱锁紧。
尺寸:120x74x40mm,
如果做50个,要多少钱,有了解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一套1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一套10块左右

有没再便宜的?
有人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一套10块左右

10块?再加个0吧,这又不是什么公模,要没有CAD模别人还得收你设计费。。。。

网友:
激光切割,找万能的淘BAO,你的尺寸10元一套还不够材料费用的,2*300*200尺寸的都要10元左右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块?再加个0吧,这又不是什么公模,要没有CAD模别人还得收你设计费。。。。 ...

有问过了,100套的量,30元/套

打样50元一套,包含运费。

你有每有看过亚克力加工,这个盒子,其实很像PCB雕刻一样,很快的。

如果一套30元的话,没法做,只能自己买雕刻机,买板材自己搞了……太贵了

网友:
30还贵啊,你量也不大
你买雕刻机、买料、算人工,成本高多了

网友:
这么多结构,不算贵

网友:
某宝做过类似的,50块差不多

网友C:
我近期也在做类似的亚克力的外壳,差不多尺寸和外形,询下来基本都在30元有一套,找不到更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近期也在做类似的亚克力的外壳,差不多尺寸和外形,询下来基本都在30元有一套,找不到更便宜的了 ...

量足够大,可以15元一套以内的

网友:
雕刻机1天做不了几套的

网友:
你这个结构雕刻机不行的,上下盖的那个槽开不出直角的。侧板的榫又做不了圆角。只得激光做。

网友D:
激光雕刻机可以做滴

外面就是激光做的,切面很光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雕刻机可以做滴

外面就是激光做的,切面很光洁。

就是激光搞的,很平滑的切面。如果用铣刀搞,也是非常快的,一刀可以10mm的深度不成问题。

网友:
开始说量不大,后边说量大,其实30还是划算的,想15那至少几百个的量吧,做50个假如除去材料,机器磨损,电费,除去人工,一个能赚5元不能,还真没啥意思

网友:
做产品外壳,还是用公模的比较好,便宜,质量好,自己用亚克力搭的,一般都是做展品

网友:
厚度2mm太薄了,建议至少3mm,因为现在的亚克力板材就算标注3mm的,能到2.7mm都是不错的板材了。

网友E:
雕刻机切钻头会发烫,然后把亚克力给融了,结成块粘在钻头上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雕刻机切钻头会发烫,然后把亚克力给融了,结成块粘在钻头上面

亚克力要用单刃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亚克力要用单刃刀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压气体及时吹走碎屑同时降温。转速越高越容易粘连。车床车塑料时用的刀头转速可能就几krpm吧,一个风嘴一直吹着。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激光   直接切就行了   我之前自己搞了一台激光机  也就玩了几次。。。。现在还在墙角

网友:
这是用什么画的图,挺好看

网友:
有个最关键问题,撕膜,你要撕一天

网友G:
要降低成本建议 6面改 2面,材料从亚克力改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降低成本建议 6面改 2面,材料从亚克力改木板。

可以哦,非常漂亮

网友:
找到靠谱的厂家没,有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近期也在做类似的亚克力的外壳,差不多尺寸和外形,询下来基本都在30元有一套,找不到更便宜的了 ...

有靠谱的厂家没,有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靠谱的厂家没,有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

直接换现成的壳体了,还是觉得亚克力不像产品啊

网友:
要找激光机做雕刻机边缘做不到光滑,30块已经很低了量大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