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群晖NAS的加值套件是免费还是收费的

楼主(2018-11-15):
请教坛友:群晖NAS的加值套件是免费还是收费的。比如说里面的gitlab。
要是收费的话,坛友可有价格目录表。

网友:
群晖自己出的套件除了exfat access都能免费安装,但个别限制了功能,需要另外付费解锁全功能。如监控套件只能接一个摄像头,虚拟机只能同时开一个……
第三方套件都是免费的,gitlab也是如此。其实gitlab就是Docker容器的一个实例,这个实例比较占资源,性能差点的NAS完全跑不起来

网友:
gitlab 至少4G的内存才能跑的动,上DSM 418或者918.

网友:
这个要机型支持docker吧

楼主:
感谢诸位坛友的解答,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