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驱动电路是否正确,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8-11-15):
做一个电机调速控制的电路,参考了网上的资料,MOS用一个NPN和一个PNP组成驱动电路,其中NPN是SS8050,PNP是SS8550。但是测得GS的电压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值,有时是6V,有时是4V。用示波器测到的。是不是电路有问题?GS的电压不应该是12V的吗?求指点。

网友:
Q2画错图了。

楼主:
已改正,求指点。

网友:
这类三极管跟随输出想要达到栅级12V,需要MCU引脚那里24V……

网友A:
R1电阻会不会太大?我是直驱做的调速,没啥问题

网友B:
如果想用单片机控制的话,把两个1K到晚分压改为NPN共射放大电路吧,变换一下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电阻会不会太大?我是直驱做的调速,没啥问题

我想尽量降低DS的压降,因为电机功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用单片机控制的话,把两个1K到晚分压改为NPN共射放大电路吧,变换一下电平。 ...

再加一级的话,很难控制开机单片机未启动时电机不误转。

网友:
那换成PNP共射放大器,BE间接个大电阻防止意外导通。

网友:
其实最省事的是用个MO驱动芯片……

网友:
楼上发的不错

网友:
这个是2,12345678...都发出来让我们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这是射极跟随器,电压比输入低。

如果改成这样,是否使GS电压变为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改成这样,是否使GS电压变为12V?

Q2好Q3位置放反了。

楼主:
这个电路好是好,也非常简单,但是通电后GS是高电平导通的。会有意外情况的出现。单片机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启动完成开始工作。

网友:
那还不简单,在前面再加一级三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
或者加一个上拉电阻就行了。看单片机的默认上电电平了。

网友:
用一个光耦隔离不行吗,我记得有专用的芯片 HCPL0314之类的

网友:
第二个图的 上拉电阻应该给位5V或3.3 上拉。

楼主:
按你图1的搭了个电路测试了一下,但是波形上看起来,上升得很缓慢。求分析。

网友:
一个EG 3001搞定的事搞这么麻烦!

网友:
一个EG3001就搞定了,省心又可靠!

网友:
一直用11楼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