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12~24V电源降压到5V,降压芯片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8-11-15):
现阶段,对于工业中的12~24V电源输入,降压输出到5V, 工作电流< 1A的工业降压,大家用下来有哪些比较合适(廉价+外围器件少,IC+外围电阻电容电感总共 价格3~9RMB)的方案?

按照以前的经验,MC34063应该是是最便宜的了, 但是没有任何保护。  其他几个方案没有用过:
  • LM2594M-5V 只能保证500mA
  • LM2596M-5V: 贵,而且3A的输出已经已经是杀鸡用牛刀了
  • MP2482:  外围电路器件多
  • TPS5423: ?

大家有何经验和看法?

更新:
        外围器件少更为偏重, 价格可以高点。

网友:
只能DC-DC

网友:
XL1509-ADJE1  40v

网友A:
楼主啥年代了,还想着34063?就是一个车充芯片就可以了,LC商城一搜一大把,选一个2A ,外围一个小电感,

现在封装基本都是23-6的就可以了,成本3RMB全部搞定了吧,我先推荐一个RT7295C。

网友:
不错,正有这个需求。

网友:
XL封装大效率低,但是有线损补偿,还可以调节,这个功能我觉得不错,除了这个功能,没有必要选

网友:
TPS5430 /5410 外围阻容很少
MP9942 体积小 Synchronous Step Down

网友B:
TPS54331,3A,一块多。我测试电压加到30多V都没事,TI的皮实。

网友:
过电流不行

网友C:
SD45230RSATR,汽车级,40V in,5V2A OUT,立创0.7圆。

网友:
MP2403性能很好啊

楼主:
7805在压差大的时候, 发热过大, 这个是个大问题,而且降压效率很低。
这个只敢用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面……

网友:
到立创上面选择DC-DC转换器,选择你的要求,一大把。就是不清楚国产的可靠性如何

网友:
7805  34063 性能最可靠 其他DC-DC芯片性价比和可靠性这么高的期待大家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年代了,还想着34063?就是一个车充芯片就可以了,LC商城一搜一大把,选一个2A ,外围一个小电感,

这个芯片是好,但是Vin的范围不够,看了下DS最大输入18V:
Voltage - Input (Min)         4.3V
Voltage - Input (Max)         18V

网友D:
我需要一个稳定的,价格无所谓。外围电路很简单的24V转5V。

网友E:
TI的LMR14050保证能满足你的要求,5A电流

网友:
34063肯定最高性价比,你会用,用好没问题的。MP2307一系列的也行。国产的2596成本也不高多少;1A内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TPS54331,3A,一块多。我测试电压加到30多V都没事,TI的皮实。

你这测试没多大意义,做设计一定要按产品手册来。国内一知名HMI厂家,就是用这个芯片用在工业触摸屏上替换以前用的2576,24伏电源输入,当时他们也是做了测试加到30多伏都没事,结果一段时间后电源烧的一塌糊涂,后来又不得不换成其他电源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需要一个稳定的,价格无所谓。外围电路很简单的24V转5V。

价格无所谓就好说了, 要是再加上可以买国外的,可以用这个:
Wurth 173010542 7805

不需要外围电路,总结用:
https://katalog.we-online.com/pm/datasheet/173010542.pdf

楼主:
可能是因为我老了, 看着这个芯片的参考设计的外围器件一大堆就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测试没多大意义,做设计一定要按产品手册来。国内一知名HMI厂家,就是用这个芯片用在工业触摸屏上替 ...

是的 宁愿贵点也不敢超过Max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的LMR14050保证能满足你的要求,5A电流

这个实在太贵了。 最便宜的也要10.5R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45230RSATR,汽车级,40V in,5V2A OUT,立创0.7圆。

看参考设计,那个外围的电感体积不小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我老了, 看着这个芯片的参考设计的外围器件一大堆就烦。

XL1509-5.0E1 这个够少吧

楼主:
大家用过HTC的LM2596R-5.0 吗?

这个似乎性价比可以,外围电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XL1509-5.0E1 这个够少吧

谢谢。 这个确实比较少,只需5个器件。

网友H:
工业用不隔离么?

网友:
Mark备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业用不隔离么?

如何隔离?  想了解一下。

网友:
一般这种高电压,大电流的我只用DC-DC,但是我感觉一般的DC-DC外围器件都不会少。

网友:
拆几个车载GPS,里面一般用TD1501S50,巨量出货,价格实惠。

网友I:
引用 楼主:
7805在压差大的时候, 发热过大, 这个是个大问题,而且降压效率很低。
这个只敢用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面… ...

看你这输入电压,肯定不是低功耗的需求
怕发热,7805输入端串个功率电阻完事儿,RC滤波都带了,又便宜又可靠输出质量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需要一个稳定的,价格无所谓。外围电路很简单的24V转5V。

我也在找,,,耐压30V左右输入,5V50mA左右输出即可, ,,
用7805-to220封装都热到烫手,,,,
用x1509-5就是成本高,还要贴电感二极管一堆,
用 SE8550K2-SOT-89 输出30mA直接就热到关断输出
卧槽,看人家有用 ME6239A,,一量电流也就20mA以下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这输入电压,肯定不是低功耗的需求
怕发热,7805输入端串个功率电阻完事儿,RC滤波都带了,又便宜又 ...

谢谢。
实际上电流应该最多600mA,但是为了保险,干脆调高点。
担心出了问题售后难搞。

网友:
抱歉楼主,好久没有用了,忘记输入参数了

网友:
MP2494,映像中是这个型号,55V最大输入,输出2A。外围属于器件数量中等

网友J:
24V输入时最大工作电流1A,平时电流在什么范围?

网友:
MP2560在冷机上电时,24V输入5V输出,有时会电压过冲烧后级芯片,加一只稳压管就再也没问题了

网友:
K7805  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

网友:
靠谱点还是用LM2596, 价格贵,就用国产的;
这个输入电压高,记得》40V;

在24V场合上,不要觉得LM2596芯片老土, 这个要比输入耐压只有28V 的同步整流SO-8封装的新潮DCDC要可靠;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  TPS5430,这个用着一直挺好的

网友K:
24V标称最高电压,实际至少40V起步,否则你等着批量出货的时候哭吧,这40V还必须DC-DC的标称最高耐压,我现在都用耐压55V的DC-DC了,而且许多重要的板子还要另外加自恢复保险丝+TVS的输入保护,都是血汗钱(不是最后那个钱,是血+汗+钱)换来的教训。

楼上居然还有人推荐7805的,24V输入,有19V的压降,就算按照楼主600mA的实际电流,且不论效率高低,光前端发热的功率就有19×0.6=11.4W,长期工作,至少要25W总功率的电阻和足够的空间给它做散热。而且这样的设计,稍微懂点电学知识的客户,99.99999999%下次不会再买你的产品,这次购买的也极有可能给你差评

网友:
MP9942还可以,体积小,电感也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K:
24V标称最高电压,实际至少40V起步,否则你等着批量出货的时候哭吧,这40V还必须DC-DC的标称最高耐压,我现 ...

真能量,这个才是真的干过活的人,那你推荐哪一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24V标称最高电压,实际至少40V起步,否则你等着批量出货的时候哭吧,这40V还必须DC-DC的标称最高耐压,我现 ...

工业24V,我量过都很准啊,而且我们卖的很多设备,进的也是各大工业厂房,有烧接口的,但还没见烧电源的,我们一般用的都还是老的LM2596或者TP54331,后者才28V耐压。
你说的能到40V是什么情况下,是不是都是极端或者故障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24V输入时最大工作电流1A,平时电流在什么范围?

实际上,系统大部分器件是3.3V, 电流最大6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工业24V,我量过都很准啊,而且我们卖的很多设备,进的也是各大工业厂房,有烧接口的,但还没见烧电源的 ...

你们用的LM2596是TI的还是国产的?

网友M:
为啥你们都考虑最大耐压呢?而我喜欢前级加个mos过压保护电路,超过27V就切断供电了,还给高压流到后级电路折腾什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为啥你们都考虑最大耐压呢?而我喜欢前级加个mos过压保护电路,超过27V就切断供电了,还给高压流到后级电路 ...

mos过压保护电路怎么样的,贴图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mos过压保护电路怎么样的,贴图看一下

我也是网上弄的图,量产很多了,没因为过压坏过后级,我电流需求<1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LM2596是TI的还是国产的?

成本不敏感,用的原装的,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在太贵了。 最便宜的也要10.5RMB

我们怎么买的6块5呢

楼主:
更新:
这两天又看了下,看到两种用得少的器件:
FR9833
BD9876

对这两个大家有用过的吗?

网友:
MP2562,mp2565

网友:
TPS5430挺好使的,另外国产的XL1509也可以看看。

网友:
为大家给的的方案都是一些老掉牙的啊?
AOS我记得有RMB¥1多的完全可以满足楼主要求,不算电容的话总成本<RMB¥1.8妥妥的
同样老掉牙的MP1584/1591也可以用啊

楼主是不是应该捐点钱感谢我~~

网友:
44楼大佬看来想必是做产品坑里坑外摸爬滚打都搞怕了,做样机到产品一般都会面目全非…

网友O:
BL9342 用过一批次,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LM2596是TI的还是国产的?

芯龙的挺好使

网友P:
有输出纹波噪声在3mV以下的吗?求推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输出纹波噪声在3mV以下的吗?求推荐下。谢谢

这个要看你怎么用芯片,而不是芯片能怎么样

网友:
真工业级,直接上金升阳的隔离模块,安全可靠。

网友:
可以考虑把DC-DC做成一个像元器件一样模块,后续使用直接用一个小模块上。说起来跟金升阳的效果类似。
(注:以前一个TW经理教的,感觉挺好的。)

网友:
MP4462考虑一下,36V输入,3.5A输出,工业级温度,2014年的产品,外围简单,价格公道。

网友:
要是个带隔离的dcdc,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24v开关电源在老化的时候是可能出现电压不准的情况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K:
24V标称最高电压,实际至少40V起步,否则你等着批量出货的时候哭吧,这40V还必须DC-DC的标称最高耐压,我现 ...

这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呀,感谢大师分享。请问大师方便透露一下现在使用的55v的片子吗,

网友:
正在稳定使用mp2303a,前级要加过压防护

网友K:
引用 网友Q:
这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呀,感谢大师分享。请问大师方便透露一下现在使用的55v的片子吗, ...

HT7463A,隔壁商城进货的

网友:
HT7463A好芯片,估计48v的开关电源也能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HT7463A,隔壁商城进货的

感谢大师无私分享,隔壁查了一下价格1元多,性价比太高了,
请教一下,这种SOT23封装的,靠谱吗,用习惯了 大块头封装的,对这种小封装的有种担忧。

网友K:
引用 网友Q:
感谢大师无私分享,隔壁查了一下价格1元多,性价比太高了,
请教一下,这种SOT23封装的,靠谱吗,用习惯 ...

一般应用目前表现良好。

但是我一个原来使用BL9341的板,加了一个PNP管做的简易限流电路,当超流时,P管C极直接对DC-DC的FB管脚输出,强制拉低输出电压,9341没事,但是这个HT的,接这个电路就会烧DC-DC,拆掉就没事。

网友:
DCDC 里面估计能找出来几百个型号满足楼主用的。。。

网友(2019-01-15):
引用 网友K:
24V标称最高电压,实际至少40V起步,否则你等着批量出货的时候哭吧,这40V还必须DC-DC的标称最高耐压,我现 ...

请问你那边  批量用的是 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需要一个稳定的,价格无所谓。外围电路很简单的24V转5V。

直接选成品模块,各大电源厂家都有,何必自己折腾。。。。。肯定比自己做的好100倍。。。
https://katalog.we-online.com/en ... 84048345.1547599847

网友R(2019-04-04):
引用 网友K:
一般应用目前表现良好。

但是我一个原来使用BL9341的板,加了一个PNP管做的简易限流电路,当超流时,P管 ...

大师,我也用了一个HT7463A 12V降压到5V的 但是批量的时候有近10%的不良率,都是老化十多天后芯片烧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K:
引用 网友R:
大师,我也用了一个HT7463A 12V降压到5V的 但是批量的时候有近10%的不良率,都是老化十多天后芯片烧坏, ...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这边一盘已经用光了,嘿嘿。目前良好,没有你这么高的故障率,当然偶有损坏还是有的,这类东西,牵涉到的原因很多,很难百分百绝对可靠的,只能说是尽量吧,最近投产的一批板子,另外前面增加了自恢复保险丝+TVS的保护,希望后续表现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改进,哈,就像成功学的那些人说的,每天进步一点点,我就没一个版本进步一点点咯

网友R:
引用 网友K: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这边一盘已经用光了,嘿嘿。目前良好,没有你这么高的故障率,当然偶有损坏还是有的, ...

是啊 ,是我了解错了 不是烧坏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电流升高成6-7V了,然后那批产品都调节输出9V再割线加LD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啊 ,是我了解错了 不是烧坏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电流升高成6-7V了,然后那批产品都调节输出9V再割线加 ...

我是稳压到5.6V,然后再经LDO到5V的,不过我电流不大,一般最多也就100mA输出,输入24V居多,电感用47UH/180mA和22UH/350mA的2种,都是TDK的1210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S54331,3A,一块多。我测试电压加到30多V都没事,TI的皮实。

实际能带3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用过HTC的LM2596R-5.0 吗?

这个似乎性价比可以,外围电路少?

htc我印象不好,之前在力创smt时选了这个料,想想电流不大应该没问题,价格上电插头拔了一下就坏了,后面芯片坏了一大把

东西好不好用,不仅仅是看基本功能,关键是在各种突发问题时候能不能经得住考验

网友(2019-09-04):
谢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
mp9942  2A以内,用的还不错

网友:
国产LM2596不挺好的

网友:
FP6188同步降压2A FP6115异步降压2A 频率比LM2594 96要高,需要电容比较小

网友:
MP2359 应该便宜

网友:
XL1509-5.0

网友:
TPS54331一直用着

网友:
TD2786,芯片1元左右,耐压30V,最大电流3A。一直在PLC上用

网友:
打了下码,怕违规封号

网友(2019-11-18):
我需要一款36V-80V输入,输出24V   5A的DC-DC,请坛子里用过的大佬推荐一下

网友:
外围复杂,还要加一堆东西

网友S(2020-04-01):
引用 网友O:
BL9342 用过一批次,没发现什么问题

你好,请问这个芯片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现在一上电就输出跟电源输入短路,参考的是这个电路。

网友:
TD1583 价格1.2RMB.

楼主:
某商城看了下是2.8RMB, 最高28V输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商城看了下是2.8RMB, 最高28V输入,还不错。

我们是批量生产购买的,市面上带PD充电的USBC产品大多数都用这个芯片降压用,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你好,请问这个芯片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现在一上电就输出跟电源输入短路,参考的是这个电路。 ...

输出电容改小一些试试,比如只用10UF。

网友:
引用 网友T:
输出电容改小一些试试,比如只用10UF。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