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ILINX配置始终不成功,

楼主(2018-11-15):
如题,使用外部MCU配置XILINX SP6,DONE信号都已经拉高了,说明配置已经完成,但最简单的点亮一个LED的功能都无法正常工作,启动模式确认没有问题。
另外,用JTAG写入则没有问题。哪个兄弟遇到类似问题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另外你生成烧写文件的时候容量选对了没有,sof能运行吗 ...

这个是用MCU配置FPGA,烧写文件存在MCU中,另外,SOF文件是QUARTUS中的吧,我用ALTERA的没有这个问题。刚转XILIN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搞混了,,,,,mcu配置fpga这种被动式配置没玩儿过

我现在的板子都用外部的MCU来配置FPGA了。

网友B:
x和a的mcu配置方法基本一样的,仔细检查一下吧,时序和配置文件本身,

网友C:
program_b和init_b需要外置上拉为高电平。
另外就是配置文件bit位高低顺序要确认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和a的mcu配置方法基本一样的,仔细检查一下吧,时序和配置文件本身,

主体是差不多,还是有些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gram_b和init_b需要外置上拉为高电平。
另外就是配置文件bit位高低顺序要确认清楚。 ...

这些都没有问题,DONE信号都已经拉高,说明配置已经成功了,它还有个STARTUP过程。

网友:
IO口没分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有问题,DONE信号都已经拉高,说明配置已经成功了,它还有个STARTUP过程。 ...

done高不一定内容是对的!

楼主:
MCU的IO口?我检查了好多遍,还是没有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ne高不一定内容是对的!

所有信号线的时序应该没有问题,都是和官方的一致,DONE也是在最后一刻拉高的。我再找找原因吧

网友D:
都说xilinx比altera大,比altera牛逼,然而最近用的spartan6也是经常下不进去,是我的烧写器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信号线的时序应该没有问题,都是和官方的一致,DONE也是在最后一刻拉高的。我再找找原因吧

你配置完后再发几十个clock。GTR大概在4个CYC之后释放,所以你就给正好的clock肯定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说xilinx比altera大,比altera牛逼,然而最近用的spartan6也是经常下不进去,是我的烧写器有问题吗 ...

如果下载出错,给你的板子或下载线串个几十R的电阻。可能是下载线长,干扰。

还有,别用3.3V下载1.8V或反过来。

网友:
没看到你是用MCU配置的,这样的话,需要在写完文件之后,再写至少16个数据,然后才能工作起来

网友:
数据可以任意,全0都行

网友:
ug380有时序图

网友E:
x和a的配置文件大小端是反的

网友E:
另外,要直接生成配置bin文件(不能用直接加载bit文件,映像中x是16或32bit对齐,而bit如果头部碰巧没有对齐,加载过程中也不会出现告警,就是不能正确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信号线的时序应该没有问题,都是和官方的一致,DONE也是在最后一刻拉高的。我再找找原因吧

啥都没问题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时序你也说对的,内容也是对的,那就只能怪这颗芯片水土不服了:)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PROGRAM_n信号在配置完成后又再次被拉低!!!
主要还是自己DONE信号没有直接去用万用表去测量,而是用MUC一个PIN去读状态,再用LED显示,程序卡在DONE被拉高的状态下。
所以一直调不通,谢谢以上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和a的配置文件大小端是反的

这位一看就是高手,这个问题我开始的时候也注意到了。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要直接生成配置bin文件(不能用直接加载bit文件,映像中x是16或32bit对齐,而bit如果头部碰巧没有对 ...

开始还用HEX文件瞎搞了半天,最后用WINHEX一看才发现问题,最后终于才用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都没问题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时序你也说对的,内容也是对的,那就只能怪这颗芯片水土不服了:) ...

恩,是自己还不够严谨,程序上有错误,也没有用万用表去测量。谢谢拉

网友:
我也遇到!!!!! 是flash 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