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8-11-15):
(图片)

网友:
多装几个覆盖范围大呀

网友:
ad取样吗

网友:
四个信号,分别处理。

网友A:
BL9582是上海贝岭的降压型LED恒流驱动IC,恒流值是100mV/2Ω = 50mA

ITR8307是亿光的光电开关

50mA的恒流值已经达到8307的最大极限,光电开关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

这个电路就是使用9582作为4个光电开关的LED恒流源
并将光电开关的接收端分别接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9582是上海贝岭的降压型LED恒流驱动IC,恒流值是100mV/2Ω = 50mA

这个我明白,不明白的是MCU采这4个点的电压干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不明白的是MCU采这4个点的电压干什么用啊!!!

这个相当于位置检测,假设这四个是前后左右,如果到对应的位置就会拉成低电平

网友:
光电开关,看形状,不就是前面有东西挡住,接收管就收到发射管发出的信号,相当开关导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不明白的是MCU采这4个点的电压干什么用啊!!!

那你讲清楚啊
你这几个光电开关检测啥东西,跟电路有个屁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9582是上海贝岭的降压型LED恒流驱动IC,恒流值是100mV/2Ω = 50mA

不好意思啊!是我没有了解清楚这种光电开关的作用,还以为是一般的光耦呢?
是用来检测机械齿轮的位置,谢谢大家!!

网友:
用心良苦,恒流源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