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小巧的人体感应模块

楼主(2018-11-15):
大家好,我最近再找一款尺寸特小的 稳定的人体感应模块,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不知道有没有了解相关的模块,麻烦推荐一下吧。
我再大体说下我这边的应用场景吧,我们应用在人脸识别门禁上面,样机的话 应该类似于市面上的一些厂家的产品,不过,不知道对方用的什么样的人体感应模块。 我们这边要求尺寸要特别的小,在前面板上只要留出来个小孔的位置,类似于手机那样。我查找的一些最小的感应模块是人体红外感应模块,大小的话见图片(或者链接),不过对我们来说还是太大了,不能够使用,求助于坛友,帮帮忙。

我查找的基本是最小的红外感应模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期望目标是找到一款类似于市面上(就是图片中)所用的那种,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是做楼宇对讲的吗?
PIR侦测有局限性,受环境因素大,另外透镜的设计才是关键,对角度,距离均有影响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776-1-1.html?_dsign=a639a80b

可以看看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能用得上。

网友:
楼主应该是做智能门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楼宇对讲的吗?
PIR侦测有局限性,受环境因素大,另外透镜的设计才是关键,对角度,距离均有影响 ...

我们是做智能安防方面的东西,类似于人脸识别门禁机吧,您讲得对,之前也听一些朋友说过PIR的特点,现在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比较合适,看到一些产品上用到超声波测距模块,不过体积太大了,不太想用

网友C:
河南南阳森霸,http://www.nysenba.com/说在PIR这块,市场占有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776-1-1.html?_dsign=a639a80b

可以看看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能用得上 ...

你好,谢谢回复,我确实看到了一些市面上的门禁产品用到了该模块,不过还是觉得体积有点大,想找找类似于我一开始发的图片上的那样的感应模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河南南阳森霸,http://www.nysenba.com/说在PIR这块,市场占有率很高。

谢谢,我先问下,不过感觉和我从阿里巴巴上找的的最小模块不会差别太大,还是感觉有点大,等采购的门禁机到了后拆开看看他们到底用的什么模块,太小了,类似于手机上方的小孔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问下,不过感觉和我从阿里巴巴上找的的最小模块不会差别太大,还是感觉有点大,等采购的门禁机 ...

记忆中Omron/muRata/PKI(他们PIR事业部好像卖给另外一家也挺知名的公司了的)有小体积的,但价格不菲了的。
脱离Occupancy SensorL领域蛮久了,淡忘了的。

网友D:
楼主是要接近开关还是测距?
手机上的距离感应器倒是比较小,而且距离比较准,但是比较近。
原理可能和GP2Y0A21差不多。
有些厕所里自动冲水可能是用的反射式红外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要接近开关还是测距?
手机上的距离感应器倒是比较小,而且距离比较准,但是比较近。
原理可能和GP2Y ...

你好,谢谢指点,我这边应用实际上只是用来感应人体,通俗点讲就是类似于声控灯似的,当有人走过来的时候,模块感应到有人了,然后给控制板发一个信号,控制板做人脸识别的操作,如果识别不过就将补光灯打开,再次识别。 所以,我找的这个模块接近于开关吧,不过要求尺寸要小,感应距离的话不会太大,最远到5米应该就够了,谢谢了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776-1-1.html  这个5.5 x 5.2 x 0.88 mm,可以穿透外壳安装在里面,这个体积都还嫌大,好奇楼主要这么小干什么?
国内有用超声波和红外做的,优点:便宜,缺点:要开孔、有干扰;
国外有用24GHZ雷达传感器做的,优点:可隐藏、抗干扰;缺点:贵。
我分享个图给你。

网友F:
门禁上,难道不用考虑功耗?只用考虑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门禁上,难道不用考虑功耗?只用考虑体积?

你好,是门禁人脸识别模块上用,屏幕的话我们选用的是8英寸的,整机尺寸按照这个屏幕来订的,所以没有太多的空间留给这个感应模块了,功耗的话 相对还好些,应该是用外部电源模块供电, 走墙里面,还没选用电池供电的方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776-1-1.html  这个5.5 x 5.2 x 0.88 mm,可以穿透外壳安装在里面,这 ...

嗯,谢谢,我上午也找了 一家,也是用微波模块做的,尺寸在3x3cm,感觉还是有点大,我再找找看,是领导要求找个最小的,看看能不能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