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同一个信号,示波器没有,而逻辑分析仪有,信哪个?

楼主(2018-11-15):
如题,最近测试同一个信号,示波器没有,而逻辑分析仪有,信哪个?

---------------------------------------------------------------------------------------------------
波形对比:
示波器为渣渣普源50MHz,逻辑分析仪为金沙滩LA2016~~~

逻辑分析仪截图如下:

示波器截图没有,但是用单次触发捕捉,是没有那些异常窄脉冲的
---------------------------------------------------------------------------------------------------

那现在信哪个呢?实际表现,是比较像有异常窄脉冲的情况发生的。。。。

楼主:
逻辑分析仪按理说照单全收,然后送显示,一个不落;但示波器好像也不是吃干饭的。。。。。

网友A:
示波器没调好吧,触发条件。

网友B:
示波器带宽不够

网友C:
是不是采样率不够,没有采到

网友D:
示波器normal模式,触发基线放到靠近非动作电平附近一点,时基尽量拉开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带宽不够

赞成,是带宽

网友E:
还有个可能是触发通道不是有信号的那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可能是触发通道不是有信号的那个通道

不会,认真选取对比通道了,绝对按相同的触发通道进行比对看波形的,不然连这个都确保不了,我也不好意思来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没调好吧,触发条件。

应该是调好了,都是选取同个通道触发,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一致,单次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normal模式,触发基线放到靠近非动作电平附近一点,时基尽量拉开一点, ...

我用单次,因为这个波形,是类似长蛇一样,后面的都正常,就蛇头那点异常,现在就是要抓这个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带宽不够

老哥能否指点下,类似要看到逻辑分析仪图片的异常脉冲,大概要多大的带宽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采样率不够,没有采到

老哥能否指点下,类似要看到逻辑分析仪图片的异常脉冲,大概要多大的带宽才够?

楼主:
老哥能否指点下,类似要看到逻辑分析仪图片的异常脉冲,大概要多大的带宽才够?

网友F:
示波器:采样时间调得大,会捕捉不到窄脉冲。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的通用法则是:示波器的带宽是被测信号的频率的5 倍。
你的示波器的带宽是50Mhz,也就是说测10Mhz(0.1us周期的信号)的信号是没问题的,
但是看你的信号的窄脉冲小于0.1us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无法捕捉到这么窄的信号。

网友G:
楼主应该是很多正常波形中夹了一个异常的,这种用示波器很难抓到,异常波形如果有特征,可以设定示波器特征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是很多正常波形中夹了一个异常的,这种用示波器很难抓到,异常波形如果有特征,可以设定示波器特征 ...

还好,就是开始的时候,类似长蛇,就是蛇头异常,这样可以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采样时间调得大,会捕捉不到窄脉冲。

因为只看到波形开始的一瞬间,所以采样时间,并没有调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的通用法则是:示波器的带宽是被测信号的频率的5 倍。
你的示波器的带宽是50Mhz,也就是 ...

卧槽。。。。。这就比较纠结了。。。。

网友:
相信逻辑分析仪,找个高端点的示波器看下

网友:
离开逻辑分析仪上看到的这些脉冲的宽度具体值,进一步讨论任何问题毫无意义

网友:
还好我的示波器20G采样, 逻辑分析是4G采样, 应该都可以抓正确

网友:
普源 50MHz 采样有 1G,楼主位毛刺有短有长,不太可能是因为带宽问题导致一点都采不到。

这种逻辑分析仪的毛刺很常见,一般是地上的干扰导致,常见于含电机驱动器等干扰大户的系统。

譬如含电机的系统,示波器表笔地线夹夹住笔头,然后接触 PCB 地线,都能检测到比较大的周期性的干扰波形。

所以,测量仪器自身的供电、地线、是否电池供电和被测系统的供电的关系比较有关联,影响测试结果。
(甚至是与各自体积和面积有关,体积和面积越大对地电容越大。)
不同仪表测量结果不同,很可能是它们测量的地的位置不同,或是仪表自身供电情况不同。

可以参考这个问答,以及其中提到的文章: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probe-tip-to-ground
所以建议楼主先试试:示波器表笔地线夹夹住笔头,然后一同接触 PCB 地线,抓一下波形试试,这种触发比较方便,不容易遗漏。
(同意 17 楼观点,直接测量信号很容易遗漏,不好设置触发,一般示波器也没有特征触发功能,如果干扰比较频繁,多手动触发几次是有机会抓到的。)

网友H:
地线没接好误触发了吧,或信号本身在临界点上。

网友I:
先调节下你逻辑分析仪触发的阙值吧。

网友J:
你测试的是从上电后到初始化的数据吗?要是这样的话,因为程序在初始化前的阶段,IO除非是有外部上下拉电阻,否则一般是高阻状态,上面的电平很容易受干扰波动。另外电压在上来的阶段也会在逻辑分析仪的0和1电平之间波动,这样从逻辑分析仪上看出来毛刺了。而使用示波器是看到一段光滑的曲线,不会有脉冲。相信示波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调节下你逻辑分析仪触发的阙值吧。

3.3V使用默认的1.65V,没啥不妥吧?也试过调到5V电平,默认触发约2.5V,逻辑分析仪是一样的结果的;

示波器依然是波澜不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地线没接好误触发了吧,或信号本身在临界点上。

包接好地,无需怀疑,且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在引出的小导线上同时测的,即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的信号探头和地线,都在同个地方

若信号再临界点,说明有信号,但示波器是没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测试的是从上电后到初始化的数据吗?要是这样的话,因为程序在初始化前的阶段,IO除非是有外部上下拉电阻 ...

不是的,电源全部弄好,上电好一段时间;然后IO口延时输出,所以不存在上电不确定因素的

网友K:
肯定是示波器的触发条件没有调好。示波器带宽肯定是要高于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
示波器的采样方式由正常调为峰值,肯定可以捕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肯定是示波器的触发条件没有调好。示波器带宽肯定是要高于逻辑分析仪的。。。 ...

单次,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也是设置成1.65V,然后调整时间轴到合适的宽度,捕捉到后,会自动stop,显示波形。。。。。普源就这些设置了,不知道老大还有啥需要指点的遗漏之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测试的是从上电后到初始化的数据吗?要是这样的话,因为程序在初始化前的阶段,IO除非是有外部上下拉电阻 ...

但是问题点在这里,因为逻辑分析仪响应到有窄脉冲,那作为数字输入的外设IC,那也会判断为有效输入了?那就是和实际情况比较一致嘛

网友:
因为方波里面含有很多次高频谐波,例如50M的方波,按照傅立叶展开式,里面含有50M、150M、250M、350M、450M、……50×(n+1)M的谐波(都是正弦波)成分,如果使用低带宽的示波器,高频的谐波成分在通过示波器的时候将被衰减掉,例如使用50M示波器只能留下50M的基波,这样示波器显示的结果就是一个正弦波。所以业内一般认为,要观察一个方波,需要看到第五个谐波,也就是9次谐波才可以,所以需要9倍以上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没调好吧,触发条件。

正解!!!!

网友L:
按说还是触发的问题, 单次按说上能抓到才对. 带宽不会有问题的, 50M示波器上升时间7ns, 不可能无法显示这个信号.
注意示波器时基, 保证采样率不低于200 Msps(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率)

楼主:
单次,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也是设置成1.65V,然后调整时间轴到合适的宽度,捕捉到后,会自动stop,显示波形。。。。。普源就这些设置了,不知道老大还有啥需要指点的遗漏之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说还是触发的问题, 单次按说上能抓到才对. 带宽不会有问题的, 50M示波器上升时间7ns, 不可能无法显示这个 ...

对啊,所以纳闷,一个有显示,一个没显示,都不知道信哪个了。。。。

如果说示波器厉害,示波器多显示,而逻辑分析仪没有那么厉害,没有显示,那就不纠结了。。。。。

“单次,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也是设置成1.65V,然后调整时间轴到合适的宽度,捕捉到后,会自动stop,显示波形。。。。。普源就这些设置了,不知道老大还有啥需要指点的遗漏之处呢?”

网友:
逻辑分析仪不可全信,有可能串扰导致的误采,毕竟输入阻抗太大,信号间距也小。
用分析仪,一定要设置好逻辑电平,比如TTL、LVTTL、3.3V COMS等等,有可能这种电平有毛刺,另外一种就没有毛刺了

网友:
试试看用下降沿捕捉, 单次. 观察0点左侧的波形. 理论上不会超过一个高电平信号, 或者伴毛刺, 或者不伴.

如果超过一个, 你示波器触发不行, 单次竟然抓丢了.
如果没毛刺,  多半大家说的高阻抗下采集到干扰. 可以把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同时连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次,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也是设置成1.65V,然后调整时间轴到合适的宽度,捕捉到后,会自动stop,显示 ...

这种问题就得自己去找才行,坛友也就看看帖子顺便回一下,说中了也是运气!!!

网友:
示波器用单次或正常都可以,条件设置为脉宽小于,时间调整下,应该很容易测到。

网友:
换一台好点的示波器。

网友:
逻辑分析仪的信号输入默认有上拉电阻的,而且这个上拉电阻好像还不是很大的,对信号有一定的影响~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对被测信号的影响较小~
但有些国产示波器对触发信号的捕捉不是很好~
另外,lz可以调整一下示波器的滤波设置试试~

网友:
采样时间+死区时间=波形捕获周期。而波形捕获率是指一秒内波形捕获的次数,也就是波形捕获周期的倒数,

连续多个捕获周期内,死区时间越长,相对的有效捕获时间就越短,一旦示波器的波形捕获率过低,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异常信号出现在死区时间内而被漏掉。由此可见示波器的波形捕获率对于能否捕捉低概率的异常信号是很关键的,信号里面随机的异常信号及偶发信号往往是无法被预测的,波形捕获率越高,越有利于捕获低概率的信号!

详细内容请百度,就不转过来。手机发帖不方便

网友:
对偶发信号,或者窄脉冲信号,示波器的刷新率是个关键,低刷新的对这种信号就不一定能捕捉到。数字示波器有个采样死区,只有采样率足够高,刷新率足够快,对这种偶然和窄脉冲才能非常好的还原出来,目前市面国内品牌中低端的刷新率一般在1秒几千、小几万次,高端点在1秒大几万、几十万,进口最快能做到1秒100万以上。

网友M: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相反。

最近测试同一个信号,示波器有,而逻辑分析仪没有,信哪个?

网友:
什么工具都等会用,说穿了就是带宽和触发条件的问题,无论是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相反。

最近测试同一个信号,示波器有,而逻辑分析仪没有,信哪个?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M的?

100MHz Rigol DS1102E

楼主:
哈哈,你的实际电路表现,比较像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的波形啊?我的电路的表现,比较和逻辑分析仪一致

网友M:
此情况下当然是相信示波器,因为多了一个脉冲,通常是看不见或测不到,很小机会是『无中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此情况下当然是相信示波器,因为多了一个脉冲,通常是看不见或测不到,很小机会是『无中生有』的。 ...

哈哈,那也是,示波器多了波形,基本就是权威指示了

网友:
逻辑分析仪触发那里,调成1.8V CMOS试试。。。

逻辑分析仪只会显示高电平/低电平,对逻辑分析仪来说,有可能只是干扰而已,但会显示为脉冲;而示波器上是看不到的脉冲(在示波器可能只是杂波,而不是脉冲)

有点尴尬的是你的示波器带宽,如果带宽足够,肯定是相信示波器。

网友:
逻辑分析的干扰。

网友:
必须相信示波器啊,就算是烂点的示波器也不会抓不到这种的。

网友N:
示波器设置没调好吧, 多次测试, 看逻辑分析仪抓的波形是不是一样的?  多次测试的波形不一样可能是干扰 ; 多次测试的波形一样应该就不是干扰了

网友O:
把逻辑分析仪采样率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示波器设置没调好吧, 多次测试, 看逻辑分析仪抓的波形是不是一样的?  多次测试的波形不一样可能是干扰 ; 多 ...

多次测试,逻辑分析仪波形几乎都有,且相近,所以觉得不能忽视~~

网友P:
这种情况下,操作没有错误的话,就信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情况下,操作没有错误的话,就信春哥~~

春哥是哪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逻辑分析仪采样率降低试试。

采样率降低,不是自己骗自己呀?

网友Q:
顶我上二楼 这才是根本原因 线电压在电压01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Q:
顶我上二楼 这才是根本原因 线电压在电压01之间

老哥说明白点,没看懂

网友R:
我觉得还是示波器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还是示波器没调好

老大谈谈需要注意的设置点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采样率降低,不是自己骗自己呀?

把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率设置成示波器的采样率,我曾经调试i2c应用,用500Mhz采样率,结果有时就不正常,降低到50MHz采样率后结果就正常了,采样率不是越高越好,太高会把毛刺采进去,而实际电路频率响应没那么高,毛刺是不会影响结果的。可以看下这个讨论: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6425-1-1.html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相反。

最近测试同一个信号,示波器有,而逻辑分析仪没有,信哪个?

信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有上拉电阻输入阻抗太低影响了原来的信号。你可以接着示波器的时候看下接入逻辑分析仪对信号有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S:
信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有上拉电阻输入阻抗太低影响了原来的信号。你可以接着示波器的时候看下接入逻辑分析 ...

测试过:
1、单独接示波器,无毛刺
2、单独接逻辑分析仪,有毛刺
3、示波器+罗技分析仪一起接:示波器依旧无毛刺,逻辑分析仪依旧有毛刺,且两者都接的时候比它们单独各自接的时候,未见明显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率设置成示波器的采样率,我曾经调试i2c应用,用500Mhz采样率,结果有时就不正常,降 ...

嗯嗯,感谢指点,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不要用渣源示波器,测干扰信号很难测到,之前就有过这个情况,后来换了固纬的就没问题

网友:
示波器一般不会无中生有,但是现在啥也没有,并且也确定设置都合理。那就把责任往示波器上推吧。一个好的示波器能给你省不少时间。
逻辑分析仪,出来的这些,从图上看,还是考虑噪音的问题吧。研究一下,逻辑分析仪怎样去掉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说明白点,没看懂

逻辑分析仪的阈值电压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