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再生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8-11-15):
问题描述:
直流电机驱动器,在急停或者被拖动的时候,产生的电压如何消除

详细情况:
大楷的情况是这样的,驱动电机选型的是直流电机,工作电流50a  工作电压标称48v。
电机驱动器是选用的RoboteQ这个牌子的 HDC2460,貌似是墨西哥的产品。
电源是48v的锂电池组。江苏天康的产品。
控制方式是can总线控制。有ecu发指令给电机驱动器。拖动负载大楷2吨左右。

正常情况下,ecu发电机转速命令给驱动器,驱动器驱动直流电机拖动负载。
问题来了:
在下坡路段或者紧急停止情况下(紧急停车情况下,由ecu切断驱动器的主电源),因为惯性的原因,直流电机被反向拖动,变成发电机了!!!!
这个时候,因为电机的发电,其电能被反馈给驱动器的母线端(驱动器的主供电端,类似于交流变频器的母线排),应为电池被切断,没有负载释放
其电压可能会高于驱动器的极限供电电压,造成驱动器的损坏(已经坏过一个),驱动器厂家给出的方案是在驱动器的供电端加泄放电路,超过一定电压后
能量通过该泄放回路泄放掉,正常情况下,该回路处于开路状态,这样解决。

求助:
因为驱动器厂家只是给出了方案,不知道还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另外,也不清楚用什么样的产品(泄放电路),有没有现成的产品,或者定做类似的。
先谢谢了。。。
同时感谢莫大给了这样一个好的平台。

传点原理图截图,还有驱动器产品截图。
原理图

驱动器接线图

网友A:
刚解决完公司产品的再生能源问题,需要增加合适的泄放模块。

网友:
加个热得快烧水

网友B:
本来嘛,电池但负载,能量充回去是最好的

网友:
加制动电阻,母线快接近告警电压时,接通制动电阻。

网友C:
供电开关常闭端加泄放电阻,应该可以吧。可以参考电动矿卡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解决完公司产品的再生能源问题,需要增加合适的泄放模块。

这个有合适的现成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嘛,电池但负载,能量充回去是最好的

紧急停止的时候,电源被切断了。
而且这边用的是锂电,充电还需要总线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开关常闭端加泄放电阻,应该可以吧。可以参考电动矿卡的方案。

用的高压的继电器,这种的继电器基本没有带常闭点的。
还有,当下坡的时候,供电是没有切断的。

网友C:
以前做大功率无刷驱动,减速或紧急情况是通过一个大功率的igbt+大功率电阻为电机放电的。

网友D:
正确的做法是能量回收,参考电动车
凑合的做法是接体积巨大的电阻,发热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确的做法是能量回收,参考电动车
凑合的做法是接体积巨大的电阻,发热散掉 ...

是的。lz必须得加自适应能量回收系统。连续长下坡还要装大功率负载,因为电池充满了就完蛋了。指望刹车片刹车,那货是紧急时候用的,长下坡真要一直点刹车,很快就要出事故了。

网友:
回升电阻了解下

网友E:
这么点功率,还是自己做驱动比较好!!买这么高大上的控制器成本太高了吧!!
再生电源无非2种方式,1动力电池设计的好,可以回充电!!2制动电阻咯

网友:
有能量回收的     我们公司生产双向电源     但是你的电源等级低了一点    我们一般是给测试电动车电机的台架供电     叫动力电池模拟电源

网友:
只能再生制动了,制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大功率无刷驱动,减速或紧急情况是通过一个大功率的igbt+大功率电阻为电机放电的。 ...

这个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有现成的产品。
能否提供下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点功率,还是自己做驱动比较好!!买这么高大上的控制器成本太高了吧!!
再生电源无非2种方式,1动力 ...

驱动器是有点贵。
贵也不一定好。上次下坡滑行就挂掉一个。
都不敢用了,这不是上论坛求救了!

网友F:
一个反向二极管搞定,电机到电池的

网友:
变频器上的制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反向二极管搞定,电机到电池的

是再琢磨怎么加续流二极管,但前提是电池要能吸收电流。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驱动器是有点贵。
贵也不一定好。上次下坡滑行就挂掉一个。
都不敢用了,这不是上论坛求救了!  ...

按道理这么贵的驱动器,应该有端子可以外置借刹车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这么贵的驱动器,应该有端子可以外置借刹车电阻吧?

这货没有,而且can接口居然不是隔离的。
没有二次电源。控制起来也麻烦。底板和高压部分也不是完全隔离。
总之,就是不好用。。。。

网友:
电阻只是凑合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还是,充给电池,电池可以选择容量大一点的,然后充电策略上留10%左右不充满,拿来回收刹车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