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sony和松下的磁带随身听,驱动电机功率多少W?

楼主(2018-11-16):
如题。很奇怪当年的日本货,用便宜的AA电池也能听的很久,运行的时候电机也是一直转动的,那么电机功率大了也不能用那么久吧?

网友A:
小电机功率不大吧,电动剃须刀也能用挺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机功率不大吧,电动剃须刀也能用挺久的

但是当年国产的就不行啊,电池好不耐用的

网友B:
我记得国产的随身听就比较耗电,那时还有充电宝给随身听供电,没电了拿去充,应该是铅酸电池的。当时教室的插座就会插着充电宝,后面学校为了防止隐患,禁止晚自习在教室充电了

网友C:
sony当年也有便宜耗电的随身听,也是很耗电,贵的才超级省电呵呵

网友:
当年1.2v随身听里面的电路到底吃多少电压?升压?还超级省电。。。

网友:
当年的松下,索尼随身听一节电池就能听很久,到现在都还觉得很牛逼

网友:
快进、倒带时顶多1W,正常播放时估计几十mW。记得当时的电源适配器也就是3V 250mA的水平吧

网友:
当时天天梦想有一个sony的随身听,无奈国产的又丑又笨又耗电
sony的里面全是集成电路,现在看起来依然很美
国产的还好多插装件、铝解电容,音量、电源口总接触不良

网友:
随身听上的电机30mA 3V,大录音机的不到100mA

网友:
我还真有个松下的超薄随身听    2003年花了近六百块钱买的 不知道尸体放哪了
口香糖电池的那种 确实 能听很久

网友:
建伍有种1节AA电池的省电到不可想象。八九十年代日本做的电子产品真是用心了

网友:
国产的都是劣质的有刷电机,拆过一个sony的随身听,电机的线圈都是用PCB印制的

网友:
松下的很省电,好像充满电能听100小时。

网友D:
当时还真测试了一个Sony磁带机的电机电流,放音时17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还真测试了一个Sony磁带机的电机电流,放音时17ma

是的。电机那么小的轴又经过几十倍减速,基本给电就能转。至于转速,记得拆过的磁带机里面都有张力轮来牵引,保证带速恒定。

网友:
我拆过一个这种电机,很薄的三层结构,中间是PCB印刷线圈,3相的,后来被砸了,里面钕铁硼磁力超强

这种随身听省电,是因为机械结构做的好

网友:
这种结构都是艺术品

网友:
当年见过一个sony顶级随身听,光秃秃的非常简洁,一节5号电池每天听2~3个小时能用将近一个月,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

网友E:
当年国产随身听都是LDO配合有刷电机,正常工作时电流大约150mA @3V,扬声器为了声音大都喜欢用4欧姆,2822 BTL输出,声音大了电流能飙到250mA
后来买了超薄松下随身听,拆开是无刷,电池端耗电才 70-80mA@ 1.5V,真心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国产随身听都是LDO配合有刷电机,正常工作时电流大约150mA @3V,扬声器为了声音大都喜欢用4欧姆,2822  ...

有个事我现在还迷惑:无刷直流,是需要斩波调速的,对音频磁头的拾音放大电路的弱信号,没干扰吗?

网友F:
那不是LDO,是闭环检测电机转速的速度控制电路

里面没有斩波,即使有斩波对磁头也不会造成影响,斩波频率高点就行

网友:
以前也用过,拆过,质量那个牛逼,集成电路确实很牛。不过当时卖也不便宜,差不多现在苹果手机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不是LDO,是闭环检测电机转速的速度控制电路

里面没有斩波,即使有斩波对磁头也不会造成影响,斩波频率 ...

国产随身听的磁带电机没有反馈,我记得当时稳压就是恒压输出,并且稳压效果不太好,电池电压高就快,低就略微慢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事我现在还迷惑:无刷直流,是需要斩波调速的,对音频磁头的拾音放大电路的弱信号,没干扰吗? ...

国产磁带的是有刷直流,对模拟部分大部分有“滋滋滋”的干扰声

网友:
他们高端的超薄随身听内部用的是钕铁硼无刷电机,效率高,工作电流小
传动机构很精简,没有几个齿轮,齿轮运转特别流畅,传动效率也高。
工作时,各个齿轮运转的声音很小。
内部的电路虽然比较复杂,芯片数量比较多,但都是专为低功耗设计的。
功耗都不大。
整个产品集合了光、机、电等各个学科,从整体设计上可以说他们的
产品到了艺术的程度。

网友(2018-12-17):
好多是用的口香糖电池,有些是锂电池

网友G:
国产的复读机随身听大部分是TDA2822+KA2402 TDA2822接成BTL模拟功放效率奇低音质捉急,KA2402是恒流有刷电机驱动,也是线性的效率低的一逼发热量大,还带自动反带记者结构复杂传动效率低,我当年用随身电源半天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不是LDO,是闭环检测电机转速的速度控制电路

里面没有斩波,即使有斩波对磁头也不会造成影响,斩波频率 ...

国产的随身听真没见过闭环控制的带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ny当年也有便宜耗电的随身听,也是很耗电,贵的才超级省电呵呵

SONY高端的磁带机,用无刷电机,定子就是pcb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国产的随身听就比较耗电,那时还有充电宝给随身听供电,没电了拿去充,应该是铅酸电池的。当时教室的 ...

最早认识阻容降压就是那个随身充

网友:
最薄的MD随身听不足10mm(索尼e10,9.9mm),碟片厚度占据5mm,难以想象里面还有电机、齿轮、电池、主板、激光头。
遗憾随身听的年代已经过去。

网友:
记得当年有个稳速的IC,147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早认识阻容降压就是那个随身充

随身充内部是铅酸电池?我把电池断开以后,用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吓了一跳,好像直流200V上下,当时死活想不明白,这么高电压怎么没把电池充炸了。后来才知道阻容降压必须有负载,浮空测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产的复读机随身听大部分是TDA2822+KA2402 TDA2822接成BTL模拟功放效率奇低音质捉急,KA2402是恒流有刷电 ...

更苦逼的是,用的AA电池往往是批发价1元钱8节的碳性电池,不耐用。
只是因为机械结构效率低,就导致使用时间差异那么大吗?我总怀疑是不是当时日本货电机驱动和音频功放,都是开关调制型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苦逼的是,用的AA电池往往是批发价1元钱8节的碳性电池,不耐用。
只是因为机械结构效率低,就导致使用 ...

日本的一般没喇叭 用的耳机  有喇叭也不是那种国产低阻抗大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