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想测下育苗盘的湿度或水分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18-11-16):
有个植物工厂,想测试育苗盘里机质的水分或湿度,可是找不到合适的传感器
大部分是土壤湿度和水分传感器,测试针大多都是7cm ,可是苗盘的的机质才3.5cm深
但是市场上的土壤水分传感器一般要求探针全部插入土壤里才能测到准确数值,想过横着插入苗盘可是
苗盘的每个格子3cm*3cm,探针过长。请教下有没有类似的传感器

网友A:
防水的SHT系列  SHT20  加防水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水的SHT系列  SHT20  加防水壳

楼主像是找类似测量谷物湿度的,有两个插针,往土里一插测出湿度。

楼主:
这种东西

网友B:
测重量吧,规模化生产,基质量是相同的,多出来的就是水份。

楼主:
掰弯了准吗,针头停硬, 再说我停传感器厂家说 数值是通过 针头对水的张力 感受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重量吧,规模化生产,基质量是相同的,多出来的就是水份。

也有可能不准吧, 苗子也在生长,重量也在在变吧, 而且苗子的重量不一样

网友(2019-01-22):
湿敏电阻厂家路过

网友(2019-04-19):
关注下, 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