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keil的编译速度?

楼主(2018-11-16):
keil编译的效率太低了,标准库加lwip 再加些代码 ,才几个文件,编译一次要50秒。 CPU占用率3%以内。。。

在虚拟机里编译一个linux 4.14的内核也就50秒 到60秒时间。。

如何能让keil发挥出CPU性能?

网友A:
头文件的宏定义大多!

网友B:
楼主,先确认你的系统,是否有杀毒软件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的宏定义大多!

有linux内核多吗 ?
。。

电脑CPU R7 2700  内存DDR4 3000  16GB  硬盘 三星PM961 .

KEIL根本发挥不出来。 linux下的编译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比我以前的8600K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确认你的系统,是否有杀毒软件监控,

刚试了下关闭杀毒软件情况依旧。。。 快了5秒 也不知道是误差还是提升。

网友:
我编译一个lwip,usb的工程,用了3分50秒的掩面飘过。

网友C:
编译一个ECU软件需要4个小时的默默飘过

网友D:
记得配置工具(扳手图标)下面有个 并行构建设置 选项,选择你的CPU核心数量,试试!!

网友:
去掉生成浏览信息,,实测编译时间由36秒降低到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配置工具(扳手图标)下面有个 并行构建设置 选项,选择你的CPU核心数量,试试!! ...

是这个吗?我这个从未配置过,他默认就是我CPU 8线程的

网友:
加个选项  -jn  n为几个核

网友:
换编译器,mdk5有llvm编译器选项

楼主:
我的keil没有核心数量这个选项,最关键是现在一个核心都占不满, 经常用带FREETOS和lwip 等比较大的库,编译核下载时间实在感人,效率太低了。

网友:
MDK5以上支持多核编译,还有您最好换成Intel的CPU,MDK用AMD的CPU问会有奇形怪状的问题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  也帮助不知道的人,
原来是5.15版本 没有多核支持
刚才升级到5.26版本,打开多核支持后编译同一个项目,5.15版本需要50秒, 5.26版本需要4秒!!!!! 真的是4秒!

另外AMD的处理没遇到过任何兼容问题, 以前8600K创建的虚拟机 直接在2700上打开,没任何错误,编译linux uboot 还有移植的项目 和QT的工程都正常! 并且速度快一倍。

楼主:
又编译了几次 最低一次3秒~~~~~~~~

AMD 这次给力 。

网友E:
KEIL什么版本

试试KEIL5.26,V6编译器。。。默认是V5

楼主:
默认的V5稳定4秒编译完 原来需要50多秒,提升10倍以上, V6编译器一堆错误懒得去看 4秒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楼主:
同一个虚拟机,2700可以1分钟内编译完IMX6的linux内核, 8600k需要2分钟左右, 这种项目编译16核打6核 还是轻松按地上摩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EIL什么版本

hal库,v6一堆错误,如何破啊?

网友:
MDK新版这么6,升级试试

网友G:
IAR是否有同样的问题,目前我用的是7.6版本,编译大概要30秒,8.0以上会不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IAR是否有同样的问题,目前我用的是7.6版本,编译大概要30秒,8.0以上会不会快很多? ...

这个就不知道了 除了430 和 STM8用IAR很少用, 工程也都不复杂,无所谓了。

5.26安装后默认16线程全开。速度很给力。

网友:
难怪我编译都觉得MDK挺快的,原来是我用的MDK5.23版本自动开了4核心编译,编译时候看任务管理器CPU占用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译一个ECU软件需要4个小时的默默飘过

兄弟,会刷ECU不?

网友:
不要勾选 Create Batch FIle

网友:
C51的工程项目蛮快  MDK5.STM32的工程项目就很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hal库,v6一堆错误,如何破啊?

我特意说了KEIL版本,不知道大佬你用哪个版本?

WIN10 1803版本,使用KEIL5.26以下的版本,V6就会报错,KEIL官方已经说了

换成KEIL5.26就OK,

如果你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错误,我就不清楚了。

下面看个HAL+V6 ok的图,我特意截的

另,我很老的笔记本(5年前),用V6比V5快大约 6 倍,不知道处于什么水平。。。存钱换装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特意说了KEIL版本,不知道大佬你用哪个版本?

我现在用的是5.23版本。好久换个5.26的试试看
v6好像确实比v5编译速度快很多的。

楼主:
编译 一个lwip 加乱七八糟一堆东西用KEIL 5.15           50秒
keil5.26 keil5.23都是4秒搞定,V5的编译器,V6报错,没必要折腾 4秒能提高到哪里。

5.26仿真keil直接无响应,换成了5.23 用着还行。

网友:
硬盘是机械盘还是固态盘?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尝到多核的好处了,现在keil 编译一下 基本16个核都能到90%以上。  好早就升级是 5.24a了。

网友:
换iar吧,感觉比mdk快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特意说了KEIL版本,不知道大佬你用哪个版本?

我的win7,换5.26的mdk,使用v6编译器也有大堆错误啊?是不是跟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的win7,换5.26的mdk,使用v6编译器也有大堆错误啊?是不是跟操作系统有关系? ...

不是 是语法的问题,原厂写的库就没有适配过V6编译器 所以 没有办法。只能用V5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 一个lwip 加乱七八糟一堆东西用KEIL 5.15           50秒
keil5.26 keil5.23都是4秒搞定,V5的编译 ...

好像要把断点取消了,再进退debug模式才行。太蛋疼,还是退回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win7,换5.26的mdk,使用v6编译器也有大堆错误啊?是不是跟操作系统有关系? ...

早不用win7了,这就不知道了,你搜搜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是 是语法的问题,原厂写的库就没有适配过V6编译器 所以 没有办法。只能用V5 ...

看我28楼的图,stm32fCubeMx自动生成HAL 工程,无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我28楼的图,stm32fCubeMx自动生成HAL 工程,无任何问题。。。

hal  没试过  我试过 标准库  确实没有适配V6的编译器。

网友I:
intel的U会好点!!!!!!!1

楼主:
引用 网友I:
intel的U会好点!!!!!!!1

跟U没关系,ryzen +  兼容性现在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我经常使用的keil, linux ,QT , cadence  ,AD ,sublime text 虚拟机, 都允许非常正常,而且编译速度要快很多,

同一个虚拟机 同一个imx6的内核, 同样1700块的8600K 和R7 2700     AMD编译速度要快一倍!

网友:
keil慢还有个情况就是每个文件编译的时候都会去检查一次license,如果像是PJ版用的都是文件license还好,如果是float的,然后网络又不怎么好,那编译速度才是慢的酸爽。

网友:
IAR 網路授權的也是會先卡著連Sever端
build速度就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特意说了KEIL版本,不知道大佬你用哪个版本?

我知道我的工程出错的原因了。因为是使用了freertos和lwip以及fatfs,所以这些地方出错的。而不是hal库出错的。

网友:
9楼的方法,编译熟读确实提高不少。赞!

网友:
换个高配置电脑,把头文件里该不包含的全去掉~~

网友:
好像只有一个核在干活!!!!!!!!!!

网友(2020-05-08):
怪不得每次编译,其他程序就要卡死。
原来就是多核编译设置满了的问题,保留1-2个核就好了。

网友:
keil编译时间设置,赞一个

网友:
使用双28核112线程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