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异步复位比同步复位占用资源多?是什么鬼

楼主(2018-11-16):
异步复位程序
wire clk,rst_n;
my_clock  Clock_U1(.e_clk(e_clk), .e_rst_n(e_rst_n), .clk(clk) , .rst_n(rst_n)); //PLL 生成稳定时钟,并输出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信号

//wire [7:0] cnt;
reg [31:0] plus_r;
reg cmp3_r,cmp4_r;

assign cmp3 = cmp3_r;
assign cmp4 = cmp4_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plus_r<=1'b0;
                cmp4_r <= 0;
                cmp3_r <= 0;
                end
        else
                begin
                        if(plus_r==32'd240000000 )
                           begin
                                cmp4_r <= ~cmp4_r;
                                cmp3_r <= ~cmp3_r;
                                plus_r <= 1'b0;
                           end
                        else
                                plus_r <= plus_r+1'b1;
                end
end
endmodule
占用资源

同步复位
wire clk,rst_n;
my_clock  Clock_U1(.e_clk(e_clk), .e_rst_n(e_rst_n), .clk(clk) , .rst_n(rst_n)); //PLL 生成稳定时钟,并输出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信号
//wire [7:0] cnt;
reg [31:0] plus_r;
reg cmp3_r,cmp4_r;

assign cmp3 = cmp3_r;
assign cmp4 = cmp4_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plus_r<=1'b0;
                cmp4_r <= 0;
                cmp3_r <= 0;
                end
        else
                begin
                        if(plus_r==32'd240000000 )
                           begin
                                cmp4_r <= ~cmp4_r;
                                cmp3_r <= ~cmp3_r;
                                plus_r <= 1'b0;
                           end
                        else
                                plus_r <= plus_r+1'b1;
                end
end
endmodule
占用资源

楼主:
不合常理啊!!!!!!!!!一小段代码 差了10个logic

网友:
最少多几个或门吧

网友A:
关注,目前还没有研究的这么深。楼主能不能讲讲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区别?

网友B:
印象中altera的寄存器有专门的异步复位端啊

楼主:
同步复位的

异步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altera的寄存器有专门的异步复位端啊

异步复位确实用了异步复位口  但是问题是  可视  异步复位使用的资源要多点

网友:
猜测一下,因为同步复位复位部分和下面计数到结束时候plus0置零是可以服用的?

网友C:
看代码应该是运动控制那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代码应该是运动控制那块的

LZ纯粹是来逗13的。真正的FPGA工程,大量信号是没有复位的——加了复位资源占用率蹭蹭往上涨。所以我只给关键信号加复位——如状态机,输出控制信号,等等。然后,工程面积大了看占比才有意义,LZ那几行代码来看资源占用意义几乎没有。实际工程中资源共享,资源复用是相当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纯粹是来逗13的。真正的FPGA工程,大量信号是没有复位的——加了复位资源占用率蹭蹭往上涨。所以我只给 ...

收回刚得话! 没错是有些要复位有些不需要复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什么底气说这话!!!!!   虽然我不懂    但是我也知道你说的是原则性错误!!!!    fpga ...

等你做了4年工程之后欢迎你再来跟我辩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做了4年工程之后欢迎你再来跟我辩论

好吧   坐等其他网友来和你辩论!!!!!   顺便了解下寄存器没有初值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没给复位。。。反正是循环。

楼主:
我指的当然不仅是我发的这个模拟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   坐等其他网友来和你辩论!!!!!   顺便了解下寄存器没有初值怎么解决! ...

fpga上电时会有内置gtr和gts来自动设初值。就是你写的reg a=1这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上电时会有内置gtr和gts来自动设初值。就是你写的reg a=1这类。

altera的fpga 手册上说上电都wire有初值,  但是寄存器初值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目前还没有研究的这么深。楼主能不能讲讲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区别? ...

Asynchronous reset: reset register without clock activity
Synchronous reset: reset register at clock edge(positive or negative edge)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步复位的

异步复位的

就我之前從FPGA FAE那邊得到的訊息是同步reset會比異同步reset省面積,這與FPGA的基本LUT設計有關,A 或 X 家都是這種狀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我之前從FPGA FAE那邊得到的訊息是同步reset會比異同步reset省面積,這與FPGA的基本LUT設計有關,A 或  ...

s6根据我的工程实测,同步复位面积更大。fae史是在传达他所了解的东西,但是他并不一定实际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等你做了4年工程之后欢迎你再来跟我辩论

正確來說應該把電路分成control電路和datapath電路。
control電路是一般都需要reset到initial condtion,datapath電路就不用reset。
不過有個時候 control information 是藏在 data stream,這時候前級的datapath pipeline就需要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確來說應該把電路分成control電路和datapath電路。
control電路是一般都需要reset到initial condtion, ...

是的。我只给control加额外的复位。复位和置位fpga有专用的引脚连接dff的r和s端子,所以异步复位不占用lut,只占用布线资源。而同步复位是在dff前面lut里插入一个mux,复杂设计会有显著开销。所以我不推荐同步复位。同步复位也同样会导致时序跟踪困难,容易因模块复位不同以及相互依赖关系而出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6根据我的工程实测,同步复位面积更大。fae史是在传达他所了解的东西,但是他并不一定实际用过!! ...

那以兄臺的實驗結果為主,畢竟我沒有親自實驗過,因為FPGA對我而言是驗證工具。

楼主:
刚才的测试确实是异步更占布线资源,寄存器数量都一样。
重新写了一个简单分频程序,应该这就是所谓的数据流吧  二位意思我明白,  对初值没要求的就不用复位了,不过我发现用不用复位这个程序寄存器数量都一样。thanks
// Description        : 通过外部时钟 分频生成多种不同频率
//             :
//        input       :clk:外部时钟信号  以50M为准
//        output      :clk_781250,clk_97656,clk_12135,clk_1516,clk_94 不同输出频率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clock_div(input clk, output clk_781250, output clk_97656,output clk_12135,output clk_1516,output clk_94);

reg [18:0]cnt;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cnt<=cnt+1'b1;
end
assign clk_781250 = cnt[6];
assign clk_97656 = cnt[9];
assign clk_12135 = cnt[12];
assign clk_1516 = cnt[15];
assign clk_94 = cnt[18];

endmodule

楼主:
我想请问 quartus如何看单个子模块资源占用情况呢

楼主:
已经找到了  !!!藏的正好,, 百度也搜索不到!!!utilization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以兄臺的實驗結果為主,畢竟我沒有親自實驗過,因為FPGA對我而言是驗證工具。 ...

是的。我这fpga是上产品用的。。用了几年时间才慢慢把框架搞成熟。从0到有,从有到慢慢改bug打补丁完善功能。。硬件模块攒了上百个,代码手敲了几mb,关联硬件库dll源代码也堆了差不多3w行吧。找个bug都无比吃力(硬件这块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这fpga是上产品用的。。用了几年时间才慢慢把框架搞成熟。从0到有,从有到慢慢改bug打补丁完善功 ...

设计在于积累!!! 除了刚学的fpga  其他 程序全靠复制。。。。。 如果没以前程序复制 连个小程序都可能写不出来!!!!!学得多忘得多。。。代码不再多 在于严谨!   老程序很好用  重来没让我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这fpga是上产品用的。。用了几年时间才慢慢把框架搞成熟。从0到有,从有到慢慢改bug打补丁完善功 ...

收回刚得话!你说的没错,根据需要复位!我想的太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