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截图转文字”的图片转文字的软件

楼主(2018-11-16):
之前坛友有发过一个帖子 一个图片转文字的小软件,主要是能截图转文字,里面的软件之前试用了一下,很好用。
但后来这个帖子被清理掉了。
今天想起要用一下,但忘了放哪了,求问一下各位坛友有没有之前下载过的,求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2楼不是随便来的

网友:
下载试了一下,挺好用!多谢分享!

网友A:
手机qq就可以识别图片里的文字,常按图片就出现选项里哦

网友:
待会试下~~~~~

网友:
汉王OCR 了解一下。

网友B:
锤子手机系统,大爆炸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qq就可以识别图片里的文字,常按图片就出现选项里哦

这个是电脑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锤子手机系统,大爆炸了解一下?

这个只能是锤子手机才能用吗,其他手机可以装个类似的软件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是锤子手机才能用吗,其他手机可以装个类似的软件不

应该不能吧,系统自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