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SPI怎么跟四线SPI连接?

楼主(2018-11-16):
有个IC器件用的三线SPI通讯,只有SCK,SDO,CS三条线。
这怎么和STM32的四线通讯?SDI不用接?只读就OK了?STM32 SPI怎么配置3线口?
3对4,怎么感觉接线有些尴尬。。。。

网友A:
我该怎么回答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该怎么回答才好……?

估计楼主还没弄明白 各个引脚是啥意思

网友:
你这个ic跟stm32要做双向通信吗?如果要做的话,别理会stm32的硬件接口,自己看时序直接写一个软件的spi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线的设备,不想告诉你它在干嘛,所以只给了你三跟线,你第四根就别硬插了,会疼 ...

我墙都不扶,就扶你

网友:
两种可能吧,一种是三线只做单向通讯,这个就很简单忽略第四根线就好;还有一种可能是三线做双向通讯,这个仔细看STM32手册里边有这种模式配置。

网友C:
从器件   ->    STM32
SCK       ->    SCK
SDO       ->    MISO
CS          ->    SS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我想我知道改怎么接了。。。。。。。
我原来以为4线SPI是标准,这2天查了SPI的相关资料,才发现SPI通讯没标准,2线,3线,4线都有。

网友:
三根线可能是单向通信,也可能是半双工通信,,要看器件手册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我想我知道改怎么接了。。。。。。。
我原来以为4线SPI是标准,这2天查了SPI的相关资料, ...

也不能说没标准,比如它的4种工作模式。
如果是半双工通讯,一般来说那条数据端口会标识为DIO,但是你这里却是SDO,所以我猜测这个从器件只是单向单工通讯。

网友D(2023-02-23):
引用 网友C:
从器件   ->    STM32
SCK       ->    SCK
SDO       ->    MISO

这个接法有问题吧,STM32应该接MOSI吧?

网友:
还见过奇葩的ADC要拉一下SDO才转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法有问题吧,STM32应该接MOSI吧?

DAC呢??

网友E:
74LS595出现得比SPI这个词更早吧,595也是SPI的,只收不发,3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74LS595出现得比SPI这个词更早吧,595也是SPI的,只收不发,3条线。

595不是SPI吧?spi的cs是片选信号,595的那根是触发信号,有点不一样

网友:
我就是用SPI接595, 595虽然是边沿锁存,但完全可以用电平做。也不用加电容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