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步进电机电源线上有这种干扰,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8-11-17):
5V电源线上出现如图干扰

网友A:
可能不是 5V 电源的干扰,你先量地的波形看看,排查一下,接法:
示波器表笔 地线夹 夹住 笔头,然后用 笔头 接触 PCB 地线。

相关资料: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probe-tip-to-ground

网友B:
某可信的示波器可信不

网友C:
话说,不是应该会带应用电路图吗。有电路才容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可信的示波器可信不

是不是那个平板示波器,接地没有的话,影响效果是很大的

网友D:
很正常啊,步进电机线圈的反电动势会倒灌回电源,如果电源本身没有吸收电流的能力(普通稳压电源没有,电池有)就会有干扰,只能加大电解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 5V 电源的干扰,你先量地的波形看看,排查一下,接法:
示波器表笔 地线夹 夹住 笔头,然后用 笔 ...

接地也有点干扰没有这个稳定呀,这个肯定是7805出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啊,步进电机线圈的反电动势会倒灌回电源,如果电源本身没有吸收电流的能力(普通稳压电源没有,电池 ...

但是5V电压并没有供给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12V的,12V上确实有干扰可是经过了7805稳压块了干扰理论上应该被抑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不是应该会带应用电路图吗。有电路才容易分析

就是STM32开发板控制一个某宝买的步进驱动器,STM32开发板从步进驱动器的电源端取电

网友:
接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5V电压并没有供给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12V的,12V上确实有干扰可是经过了7805稳压块了干扰理论上应该 ...

7805的高频抑制能力很有限。

网友:
试过用其它的电源给STM32的板供电吗?不与驱动器部分共用。看看是否还存在。一般有光耦隔离,然后地线分开处理回路,这方面的影响应该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