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CPLD输出高电平只有3.6V

楼主(2018-11-17):
用的EPM7128,内核与IO口都是5V供电,今天用示波器一看,输出的高电平有点低。总共测了4个板子,其中3块板子输出的高电平是3.6V,1块板子输出的高电平是3.2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确定是否外部电路影响;2、确定输出是高电平状态

网友B:
你上电没对端口进行输出配置吧~~属于高阻状态,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是否外部电路影响;2、确定输出是高电平状态

被测管脚是悬空的,该路输出应该不会受外部电路影响。
但是其它管脚上接了好多光耦,会不会是这些光耦导致cpld驱动能力不足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电没对端口进行输出配置吧~~属于高阻状态,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是在quartus里直接将管脚配置为输出的啊,并且波形都是正常的,只有电平不对。
(编辑原因:改错别字)

网友:
试试cmos电平。可能不兼容吧。ttl电平输出确实就是3.5v左右

网友:
管脚配置里面好像可以设置内部上拉,找找看吧

网友C:
EPM7128挺老啊。最早入门就用这个当时用的PLCC封装,还特意买了个芯片夹子。只能烧写100次。后来换成XC957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PM7128挺老啊。最早入门就用这个当时用的PLCC封装,还特意买了个芯片夹子。只能烧写100次。后来换成XC9572 ...

现在9572也快淘汰了吧,芯片很难买了

网友:
用一片少一片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9572也快淘汰了吧,芯片很难买了

9572也不用了,后来升级为EPM240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EPM7128挺老啊。最早入门就用这个当时用的PLCC封装,还特意买了个芯片夹子。只能烧写100次。后来换成XC9572 ...

7128不止100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7128不止100次吧。

MAX 7000A devices use CMOS EEPROM cells to implement logic
functions. The user-configurable MAX 7000A architecture accommodates
a variety of independent combinatorial and sequential logic functions.
The devices can be reprogrammed for quick and efficient iterations
durin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debug cycles, and can be programmed
and erased up to 100 times.

网友:
ttl电平 3.6伏很正常

网友:
记得当时我是XC9572入门的,不过还没入门就没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572也不用了,后来升级为EPM240了。

可惜EPM240只能是5V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惜EPM240只能是5V了

EPM240 应该是 3.3V 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EPM240 应该是 3.3V 的吧

错了错了,应该是3.3V,我想找个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错了,应该是3.3V,我想找个5V的

atmel的ATF1508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