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使用两路时钟fpga输出脉冲占空比不对称问题

楼主(2018-11-17):
由于fpga不太精通,特请高手讨论,想实现的功能是输出可改变频率的PWM。使用两路钟,两路时钟由同一系统时钟分出,相差6倍,快的时钟用来做计算,慢的用来计算翻转周期。
翻转周期代码如下:
                         always@(negedge clk)
                        begin
                        cnt_V <= (cnt_A >> 1);
                        if(cnt2 >cnt_V)begin
                                cnt2 <= 1;
                                dir_r1 <= ~dir_r1;
                        end
                        else begin
                                cnt2 <= cnt2 + 1'b1;
                                dir_r1 <= dir_r1;
                        end
                     end
        每一次慢时钟上升沿将触发一次。

输出则因为要选择模式所以由快时钟输出
        always@(negedge fastclk)
        begin
                                        w_clk_out <= dir_r1 && (constant_start[0] | start_sig_t[0]);
        end

现在问题是:如果cnt_A 和cnt_V 为固定数也是一样无法输出对称波形 以下是300K时的波形,快时钟频率为300MHZ,计算周期时钟为50MHZ,使用仿真没有问题,实际应用就成这鸟样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如能解决必有重谢

网友A:
你的逻辑仪采集速度多少?300MHz加法也是要求比较高的,你不要有加法,用shif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逻辑仪采集速度多少?300MHz加法也是要求比较高的,你不要有加法,用shift ...

或者分段加法。400mhz做4bit加法也是可以的,分段就好了。不过我写的频率计总会有几百个数字的偏移,也懒得去查了,500mhz下计得的数据可能是500.15m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逻辑仪采集速度多少?300MHz加法也是要求比较高的,你不要有加法,用shift ...

用加法会导致延迟吗?我以为都是一个边沿能搞定的。辑仪5MHZ,最高是可以100MHZ的。300mhz是用来算别的,这个加1加1的用的是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分段加法。400mhz做4bit加法也是可以的,分段就好了。不过我写的频率计总会有几百个数字的偏移,也懒 ...

搞fpga经验不多,不太明白,位数越多做加法会有延迟越久吗?我以为它能一个边沿搞定所有事,那是不是跟单片机一样单条代码计算越复杂需要时间越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fpga经验不多,不太明白,位数越多做加法会有延迟越久吗?我以为它能一个边沿搞定所有事,那是不是跟单 ...

没错。组合逻辑就像每条汇编指令,越复杂越慢,延时是fpga的缺点。asic可以各种布线,所以延时一般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组合逻辑就像每条汇编指令,越复杂越慢,延时是fpga的缺点。asic可以各种布线,所以延时一般可以忽 ...

原来如此,谢谢。那我试一下把位数减少试试。不过整体的复杂度太高,也许也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