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有COM引脚的MOS驱动芯片连接MOS管的最佳方式

楼主(2018-11-18):
如题,功率比较大,按2KW电机来估算讨论吧

类A【VSS和COM,分别独立的IC】
有些引脚比较多的MOS驱动IC,VSS和COM是分别分配有独立引脚的,那么这时候的拓扑图如下:

此时对于逻辑地和功率地,都有分别的引脚的驱动芯片(逻辑地为VSS,功率地为COM),路径好规划,都是各自走,井水不犯河水,不难理解,挺好

类B【只有COM的IC,即VSS和COM合一的IC】
a、有些8脚紧凑型,是不区分COM和VSS的,只有一个COM,如果每个驱动IC的COM,都连接到GND,那么这时候的拓扑图如下:

此时,对于8脚紧凑型,即只有COM引脚,没有VSS引脚的驱动芯片,那么就会存在两条地回路,混乱,红线和蓝线,都搅在一起,那不是接地回路都有好多个,不能确定回路的唯一性了?

请有经验的大神,谈谈看,只有COM引脚的驱动芯片,和MOS管的链接,如何最佳连接?规划好gnd和COM的关系?

网友A:
如图单点接地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单点接地不就可以了吗

单点接地,那这样的话,MCU发出的逻辑控制信号,假设是3.3V的,起回路需要经过母线端,再返回,这样个人觉得,会不会容易受到母线压降的影响?

网友A:
我觉得MCU内部IO控制信号路径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MCU内部IO控制信号路径如图所示

MCU一般都是设置成推挽的,你这个只是单独考虑到了OD的情况

网友B:
半桥驱动芯片各个厂家都有使用指导文档的,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桥驱动芯片各个厂家都有使用指导文档的,参考看看。

翻了IR的,好像还真没针对这个的,,即没有只有COM引脚的,layout说明。。。

楼主:
就算是飞线,拓扑也会反映到以上几张图的一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翻了IR的,好像还真没针对这个的,只有COM引脚的,layout说明。。。

我们每次搞这种不隔离的驱动走线都要争论好久,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要是可以试错每种都测一下对比最有说服力。用全隔离的芯片来做就很容易处理驱动走线了,就是需要的隔离电源路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每次搞这种不隔离的驱动走线都要争论好久,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要是可以试错每种都测一 ...

对啊,隔离的就很好搞了,隔离个IO,再搞个隔离电源,就完美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每次搞这种不隔离的驱动走线都要争论好久,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要是可以试错每种都测一 ...

老哥看着有经验,能否说下你做过的可行的办法供借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看着有经验,能否说下你做过的可行的办法供借鉴下,谢谢!

vss和com本身是等电位的,但芯片内部好像不是直连的。
关键是要驱动回路和功率回路走线分开,驱动地从管子e管脚处引。
我这边往往受各种因素限制,没有绝对的理论正确,都是保证实际效果满足要求。

网友:
用IPM模块,不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