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无感FOC 电感法启动算法演示

楼主(2018-11-18):
一直对BLDC和PMSM比较感兴趣,看到论坛以前有很多人已经搞定了BLDC的无预定位启动,也想自己搞,搞了几个月终于可以稳定运行了
下面是测试视频

网友A:
不错啊,很稳定,可以提示下怎么处理的吗

网友B:
方波还是f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还是foc?

f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很稳定,可以提示下怎么处理的吗

我的做法是先用电感法 检测出转子角度,然后加速,观测器开始观测转子角度,低频时需要一定的输出电压提高低频反电势,便于观测转子角度

楼主:
哈哈,辛苦了好几个月的成果

网友:
重负载启动呢?

楼主:
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满载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满载启动

哪家的主控? 双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的主控? 双电阻?

在两相采样,下桥采样应该会影响性能的,主控用TI 28系列

https://wenku.baidu.com/view/5cbe89f55a8102d277a22f9b.html
有局限性
这种方法在高占空比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两相采样,下桥采样应该会影响性能的,主控用TI 28系列

强!声音应该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声音应该很安静!

启动和低速会有点声音,速度上去后 基本是静音了,不过声音可以根据电机在软件里面调

网友D:
开不开源!! 至少贡献点东西i吧 让大家也学学 不能光炫耀

网友:
做的很棒!
试下航模电机看看,最好带个大点的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不开源!! 至少贡献点东西i吧 让大家也学学 不能光炫耀

open no free,这个开源的话会动很多人的奶酪的

网友(2019-12-10):
没有进一步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