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感应加热槽路(串联LC)等效电阻?

楼主(2018-11-18):
如上图所示,例子是计算的380V输入,功率20KW,开关频率为20K,全桥电路。
问题:红色框的R=9.62欧,等效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是根据经验值来的。

网友A:
我倒是觉得 6-32  6-33 这两个公式有问题   不清楚这两个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的
这个R=9.62  应该是实际测出来的值
根据 Z=R+jωL+(-j/ωC)=R+j(ωL-1/ωC)   谐振的时候 Z=R=9.62
根据 Q=1/(ωRC)=ωL/R
看他那个公式  似乎是认为Z0=Q*R的意思       也就是 28.9是9.62*3得到的。
一般实际都是 确定f,L,C再测量以后串联R获得需要的Q值。 像他这样先知道Q值倒算L,C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 6-32  6-33 这两个公式有问题   不清楚这两个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的
这个R=9.62  应该是实际测 ...

谢谢你的回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