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椅老板跑路,搬回一台,请教如何绕开扫码支付来使用

楼主(2018-11-18):
今天收了一台这种按摩椅,想绕开扫码来使用,拆开发现主板用的是STM32的芯片,有谁懂这个东西,想教一下怎么做才能启动这个设备

楼主:
这个机器用了3个电机,2组霍尔位置传感器,2组高低位置限位开关。震动那两个电机倒是可以直接接个开关控制使用,就是上下运行那个电机,因为要往返,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控制板可以直接替换控制使用

网友A:
搞定那个触发信号就可以。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那个触发信号就可以。我猜的。

它是GPRS板给主板信号,不知道能否扫码一次,然扣把这个启动信号复制下来使用?

网友:
这点事儿太简单了,LZ多少钱收的?合适得话我也搞一台,弄好之后告诉你方法

网友B:
GSM模块的那块板子,给一个电平信号到另外一个板子。就那么几条线,找到就行了。话说这种很低端的,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M模块的那块板子,给一个电平信号到另外一个板子。就那么几条线,找到就行了。话说这种很低端的,没啥意 ...

有三根线,一根地,一根收,一根发

网友:
爽客跑路了?

网友C:
用萝莉分析仪看下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GSM模块的那块板子,给一个电平信号到另外一个板子。就那么几条线,找到就行了。话说这种很低端的,没啥意 ...

就怕是通讯型的不是电平驱动的就惨了点,要搞定板子的协议才能让主板做下一步

网友D:
截取下4g模块的协议,自己换成蓝牙模块以后就可以自己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取下4g模块的协议,自己换成蓝牙模块以后就可以自己控制了

问题是协议如何搞定了

网友E:
抓一下协议说不定简单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萝莉分析仪看下协议

这个名字怎么淘宝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抓一下协议说不定简单的要命

有没有找抓协议后能复制输出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名字怎么淘宝搜不到?

应该是说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找抓协议后能复制输出的设备

用逻辑分析仪挂在那个通讯板的输出端口上,然后观察一下扫码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找抓协议后能复制输出的设备

我见过一些很简单的共享设备,就是发一个json过去就可以了而且固定不变的哦

网友:
逻辑分析仪,

网友:
萝莉分析仪

网友F:
一般是一个GPRS模块链接主控板,
萝莉分析仪连接上,扫码下测出来协议,直接搞个单片机发送即可,一般是串口通信

网友:
没看到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一个GPRS模块链接主控板,
萝莉分析仪连接上,扫码下测出来协议,直接搞个单片机发送即可,一般是串 ...

说得我想买套逻辑分析仪了,买什么牌子型号好

网友G:
不用逻辑分析仪,用示波器看看UART通讯的BPS,直接用USB转TTL接收数据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名字怎么淘宝搜不到?

第一次听说有分析萝莉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逻辑分析仪,用示波器看看UART通讯的BPS,直接用USB转TTL接收数据就行。

这个简单,我有安捷伦存储示波器,具体要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听说有分析萝莉的仪器

御姐分析仪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低档,按摩部位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我有安捷伦存储示波器,具体要怎么看?

交一次费 , 用逻辑分析仪 挂在 通信线路上。不行就交两次费

网友I:
发上来大伙一块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上来大伙一块研究研究。

示波器要调到多少才能捕获这种信号?我的示波器是100M带宽、8M存储深度的

网友:
串口通讯,多扫几次码, 截数据分析,反向推理。 然后搞个板子自己发数据去开启。

网友:
坐等楼主在大家的指引下搞出来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好

楼主:
我这种不太懂单片机编程的,搞这个似乎很费时间,要不还是请大伙帮忙吧,谁有时间,我把板发给你,帮我做个模块直接绕开扫码来使用吧,我可以付点劳务费,摆脱大家了!

楼主:
我之前自己就买马老师的开发板来学过AVR,还做了一个大门的单键密码锁,我现在做中央空调安装,好久没有碰单片机,重新学习实在是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我有安捷伦存储示波器,具体要怎么看?

在RX或TX脚看波形,测一下最小脉冲宽度,得出串口的BPS,再用USB转TTL的RX脚抓数据,一般是xxxx,N,8,1
用两个USB转TTL可以分别抓RX和TX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要调到多少才能捕获这种信号?我的示波器是100M带宽、8M存储深度的 ...

示波器的时间轴调到500us左右,开启下降延捕捉,很容易抓到

网友:
楼主多少钱收的?也想搞一台

网友:
肯定是串口的,用2个串口,把发送和接收都监听一下。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萝莉分析仪看下协议

哪有卖的?急需

网友:
萝莉分析仪   楼主都没听懂,协议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我想买套逻辑分析仪了,买什么牌子型号好

逻辑分析仪便宜的20来块钱,不到30就能买到,如果确定是TTL的串口,直接买各USB转串口线就行,先接电脑上看看发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J:
需要监听一下 GPRS模块和主控之间的通讯协议,一般通过USB转TTL的模块就能监听了,要不是加密的协议的话问题不大,直接用电脑发同样的数据过去,就能 按摩了,说白就就是骗主控板,以为是后台发过去的信号。 楼主还不懂可以私信我 。

网友:
TTL检测通讯,4800 9600波特率往上挨个测试就行,找准波特率,然后再分析协议

网友:
萝莉分析仪,嗯,金沙滩是不是要考虑改个名字,搞不好爆款。

网友:
扫一次码,抓包sim800的收发命令,把sim800拆了,换成单片机。

网友:
GSM的通讯数据抓出来就知首怎么搞了!

网友:
这种正常应该是有通信协议的

网友:
看到通信板有单片机就好弄了,淘宝百十快的逻辑分析仪买一个接到收发线上,正常扫码付费操作一次记录下来通信的内容,然后弄个单片机发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SIM800模块,扫码启动一次,看一下sim800 串口传输的AT指令集挂的数据,自己模拟一个串口,发同样的数据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御姐分析仪

请问怎么分析,有视频教程吗?

网友:
萝莉分析仪,厉害了,微微一硬,以示尊敬

网友:
从板子上看就能看到TX了,所以这个是串口通信的,用个逻辑分析仪捉几次信号,自己再写个MCU就行

网友:
有的是2G模块与主板用脉冲,有的是用串口,数据抓一下,应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解码启动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萝莉分析仪看下协议

好高档的仪器。^_^

网友:
肯定是串口,模拟返回一个启动指令就行了

网友:
测一下启动信号,再用单片机模拟一个启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需要监听一下 GPRS模块和主控之间的通讯协议,一般通过USB转TTL的模块就能监听了,要不是加密的协议的话问 ...

我接上示波器和USB转串口监控数据,在扫码点付款时,出现以下数据,示波器的截图我分成两段来截图了,我这个设置对了吗?

网友:
买啥萝莉分析仪、御姐分析仪,我就是,不管什么萝莉、御姐,到了我这统统给你分析个精光透底

网友:
楼主能搞到几台,相信很多坛友都很有兴趣买吧,我也想来一台,一起破解起来按摩~~

网友:
这么重的东西,感兴趣也只能自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协议如何搞定了

搞个高低电平发生器在GPRS模块输出的接口上试几下,很可能就OK了,以前做过扫码的摇摇车,如果GPRS只是个启动用的那么应该就没有协议,如果能选择工作模式那么可能是有协议的,但是控制是绕不开高低电平的,20-100ms脉宽的电平试试。

网友:
这种破解遇到论坛电工就是小儿科啦

网友K:
做按摩椅的路过,麦杰科的支付板,这个协议只要做按摩椅线路板的应该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上示波器和USB转串口监控数据,在扫码点付款时,出现以下数据,示波器的截图我分成两段来截图了,我 ...

不对哦,示波器的话不方便,还是用USB-TTL 或者逻辑分析仪方便,接上直接看数据是多少。
示波器看到的只是波形,实际上       真正的串口数据是用一组脉冲(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1个停止位啥的)表示的,你需要根据串口定义去分析实际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
不用上示波器,直接usb转ttl,波特率9600,19200,115200,差不多就这几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用萝莉分析仪看下协议

请问这东西在哪里能买到,在线等,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东西在哪里能买到,在线等,急

论坛就有啊,商业论坛中的金沙滩分析就是做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
最后一直在缴费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接上示波器和USB转串口监控数据,在扫码点付款时,出现以下数据,示波器的截图我分成两段来截图了,我 ...

波特率搞那么高做什么?用96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波特率搞那么高做什么?用9600试试

看我图上的设置,如果波特率设置不对也能接受到数据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接上示波器和USB转串口监控数据,在扫码点付款时,出现以下数据,示波器的截图我分成两段来截图了,我 ...

试试9600,N,8,1
还抓不到数据,就试19200
除非这个做软件的做得太LOW,一般重新开机会有通讯数据过来。。真正要到了抓有用数据才用银子去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图上的设置,如果波特率设置不对也能接受到数据吗?

有数据的,只是数据解码不对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我想买套逻辑分析仪了,买什么牌子型号好

测这种东西,淘宝二十多块的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9600,N,8,1
还抓不到数据,就试19200
除非这个做软件的做得太LOW,一般重新开机会有通讯数据过来。。 ...

扫描准备付款的时候,机器会发数据给主板(可能是询问主板是否准备OK),我的示波器已经抓到这个数据包了,我就是不会根据这组波形算波特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描准备付款的时候,机器会发数据给主板(可能是询问主板是否准备OK),我的示波器已经抓到这个数据包了, ...

用示波器的光标测量一下第一个下降延后的低电平脉冲宽度。

网友G:
你还可以抓一下SIM800的RX和TX脚数据,可能这货与服务器通讯用的还是明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还可以抓一下SIM800的RX和TX脚数据,可能这货与服务器通讯用的还是明码..

我现在抓的不是它的数据吗?如果是明码又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抓的不是它的数据吗?如果是明码又如何?

用USB转串口TTL模块,分别接到控制板和SIM800上试,先试控制板,波特率从4800开始试,设置好一个波特率,开一次机,什么时候读到数据了,波特率也就知道了,控制板读不到数据,就试SIM800的板。
然后看控制板和SIM800板分别都发了什么,用两个USB转TTL,自己用电脑手动中转一下扫码的通信过程,整个通信数据就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抓的不是它的数据吗?如果是明码又如何?

是明码,就模拟一下SIM800,发数据给它开机,其它的就不用管了。。

网友:
SIM800的串口通讯波特率是115200.

网友N:
多少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多少钱一台?

朋友送的,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还可以抓一下SIM800的RX和TX脚数据,可能这货与服务器通讯用的还是明码..

你看一下是要接在哪里?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我图上的设置,如果波特率设置不对也能接受到数据吗?

能,但数据不对

网友O:
sh79f1612  中颖的51,,, 里面用得那么杂的,,,,,,如果是无刷电机,驱动起来就麻烦一些,,,碳刷电机的,自己接通电源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但数据不对

那怎么看数据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sh79f1612  中颖的51,,, 里面用得那么杂的,,,,,,如果是无刷电机,驱动起来就麻烦一些, ...

是两线的碳刷电机,锤击和震动的电机直接通电就可以用了,主要是上下移动那个电机不好控制,不然我也不会像着绕过扫描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sh79f1612  中颖的51,,, 里面用得那么杂的,,,,,,如果是无刷电机,驱动起来就麻烦一些, ...

那颗芯片模糊成那样,你都能认出它,看来你对它很熟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是要接在哪里?

就是SIM800C的1和2脚,丝印上标白色三角的位置是1脚,就是R4\R5那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萝莉分析仪看下协议

楼上都是求按摩椅子的。我来求一下萝莉分析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是要接在哪里?

这R4 R5  接上串口线连电脑 上电读一下。

网友:
楼主,绕开扫码后可劲造,按摩一夜,背上、屁股上皮都掉了~~~

网友:
直接淘宝搜索   投币器、维码器之类的,要不然是脉冲触发,要不然那就是串口。接上串口线,分分钟获取到协议。之前我开发过一款共享洗车机系统,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如果没有模拟量,就把单片机拆了,接出几个开关出来,手动按钮控制。

网友:
从新做个主板就是了

网友:
根据脉宽可以算出波特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SIM800C的1和2脚,丝印上标白色三角的位置是1脚,就是R4\R5那两条线

先抓了一下点付款时数据,以下是不同波特率设置下抓取的数据,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80 78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F8 78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80 78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F8 78 00 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0 E0 E0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80 78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F8 78 00 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0 E0 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下图是抓包时示波器捕捉到的截图

下图是第一个低电平的脉冲宽度

这样子能算出来哪个是正常的波特率吗?

楼主:
这是付款后115200波特率下捕获的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F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98 E6

80 78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F8 78 00 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0 E0 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示波器截图如下:

下面三张是展开后的截图

网友G:
看起来是9600,N,8,1,你可以把抓到的付款数据直接重放攻击,看看设备是否有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是9600,N,8,1,你可以把抓到的付款数据直接重放攻击,看看设备是否有响应。 ...

9600的数据在后面几种波特率的前面都有。能从示波器捕获的图上看出来是什么数据吗?

这个波形的数据是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5A

网友G:
引用 楼主:
9600的数据在后面几种波特率的前面都有。能从示波器捕获的图上看出来是什么数据吗?

那是你改波特率时没有清数据的原因。示波器上能看出来,只是比较费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你改波特率时没有清数据的原因。示波器上能看出来,只是比较费眼神。。 ...

看来是换波特率的时候没有清码。当时看数据,9600,19200,38400,
57600这几组都有数据,你是怎么确定是9600的?我设置成9600,付款捕获后的数据现在是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5A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1 5A 00 00

但时我用USB装TTL回拨过去后没有反应,把椅子的电关闭后,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和付款时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开椅子电后回拨会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你改波特率时没有清数据的原因。示波器上能看出来,只是比较费眼神。。 ...

看来是换波特率的时候没有清码。当时看数据,9600,19200,38400,
57600这几组都有数据,你是怎么确定是9600的?我设置成9600,付款捕获后的数据现在是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5A

但时我用USB装TTL回拨过去后没有反应,把椅子的电关闭后,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和付款时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开椅子电后回拨会没有反应?

楼主:
注明:以上测量数据是在驱动主板的TXD端。

楼主:
因为刚才回拨没有反应,我突然醒悟,驱动主板的TXD端是把数据传给SIM800C的,我应该测量驱动主板的RXD端才对。于是重新抓包,这次成功绕开扫码支付运行了!

付款后9600波特率下捕获的驱动板RXD线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2 5A 7E 00 04 0A 0C 00 01 00 03 5A 00

然后驱动板TXD线会回应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5A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1 5A

感谢大家的指导,抓包工作到此结束。

但是现在总不能用电脑通过USB转TTL板来控制它,接下来是如何把这组运行指令编程到单片机,由单片机去控制开启。这个命令有效时间是20分钟,时间一到机器就停了,如果中途发命令,似乎会重新开始。如果让单片机定时去启动的话,等于这机器一插电就一直运行个不停了。改造计划初步订为加装复位按钮来开启。我手上有马潮老师的AVR学习板、AVR单片机ATTINY13A,要怎么发送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2 5A 7E 00 04 0A 0C 00 01 00 03 5A 00这个指令,还要麻烦大家指导一下,谢谢!如果能发送个什么命令就能让这个驱动板解除扫码限制就好了......

网友:
要不就连着电脑把椅子改成趴着的,想要动就送个命令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萝莉分析仪看下协议

大佬,另开一贴出个教程可好,迫切想知道这种分析仪怎么用

网友:
最好是弄个按键,按一次发送一次,一次20分钟,想继续再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刚才回拨没有反应,我突然醒悟,驱动主板的TXD端是把数据传给SIM800C的,我应该测量驱动主板的RXD端才 ...

注入攻击有效的话,解决起来就简单了,可以用单片机写个简单程序,放个按钮,按一下发一组码过去,搞定。。

网友G:
这厂家,系统整得这么脆弱,板子做得还那么山寨,不倒闭没天理啊。。

网友P:
楼主还有这种资源吗 整几台出给坛友 应该很受欢迎

网友:
重新 写一遍程序 更适合自己DIY

最好是坐在上面 弄一个 无线调试器 。。。

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网友Q:
那么麻烦干什么?直接单片机IO启动他的按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入攻击有效的话,解决起来就简单了,可以用单片机写个简单程序,放个按钮,按一下发一组码过去,搞定。 ...

你是说穷举破解吗?你的方法能否再说得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还有这种资源吗 整几台出给坛友 应该很受欢迎

没有了,只有几台,已经分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么麻烦干什么?直接单片机IO启动他的按摩电机

按摩的手法很重要

网友:
恭喜LZ破解成功

网友:
哈哈,可以享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摩的手法很重要

还真是哈哈

网友:
通信模块波特率一般是用 9600 或者 11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按摩椅的路过,麦杰科的支付板,这个协议只要做按摩椅线路板的应该都有。 ...

看来正主来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这厂家,系统整得这么脆弱,板子做得还那么山寨,不倒闭没天理啊。。 ...

板子做出花也没多大意义,放破解也意义不大,这种东西。

网友S: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空闲心跳
7E 00 01 05 09 00 01 00 03 5A    启动指令
7E 00 00 00 00 00 03 00 00 5A    工作心跳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2 5A    停机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S: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空闲心跳
7E 00 01 05 09 00 01 00 03 5A    启动指令
7E 00 00 00 00 0 ...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空闲心跳
7E 00 01 05 09 00 01 00 03 5A    启动指令
7E 00 00 00 00 00 03 00 00 5A    工作心跳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2 5A    停机指令

上面的启动指令有效果,厉害!

网友:
业内人士来了?

楼主:
这条开机指令只能运行6分半
7E 00 01 05 09 00 01 00 03 5A

偶然摸索出两条指令:
开机指令 运行超过1个半小时还在运行
7E 00 F1 05 09 00 01 00 03 5A

停机
7E 00 00 00 00 00 01 00 03 5A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板子做出花也没多大意义,放破解也意义不大,这种东西。

看来这一行都不用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估计是赚一把就走,能多坑一个是一个。。

我只想说,下回有这样的好行当,麻烦告诉我一声。。

网友:
这下厂家赔本了。给你交着电话费,还丢了椅子。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看来这一行都不用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估计是赚一把就走,能多坑一个是一个。。

我只想说,下回有 ...

按摩椅摆在商场  谁去拆机破解   除非是商场保安偷换电路板把二维码换成自己的  这风险收益严重不对称

这东西就电机转一转 电不了人  跟吃保健品一样 信的信   老板肯定捡便宜耐操的上   老板可能暴利 做这个的电工估计难。。。喊你 你是当老板还是当电工

网友T:
引用 网友G:
这厂家,系统整得这么脆弱,板子做得还那么山寨,不倒闭没天理啊。。 ...

这个厂倒闭和板子做得山寨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
今年共享按摩椅市场急剧萎缩,没搞头了。共享的按摩椅也是很差的,低成本的。接下去还是看家用的按摩椅。不过现在做按摩椅的厂家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也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
用的是SIM800C,如果那块通讯板上没有其它MCU的话,就是底控驱动的。不知道底层控制逻辑怎么样。800C,一般用AT的。如果底层控制逻辑一定要和服务器那边建立连接,然后再下发订单指令的话,就会麻烦一些,因为你需要模拟出建立连接等一整套的协议。如果底层是收到一条特定指令就开始解锁开机的,那就简单,只要模拟出那一条指令的,那一条也很好抓取。如果SIM800C通讯板上挂了一个MCU的话,这样就更简单了,只要抓取这个MCU和底控MCU的通讯指令就好了。最后,不如网上找下类似的控制板,看有没有。或者直接联系制造商嘛

网友:
过不了多久市场上就有便宜按摩椅卖了

网友:
爽客倒了?

网友:
我也想收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R:
按摩椅摆在商场  谁去拆机破解   除非是商场保安偷换电路板把二维码换成自己的  这风险收益严重不对称

其实,我的意思是,这块板(GPRS板)用料太省,做工太差,便宜是有了,可是能耐操吗?

看SIM800模块的铺地、SIM卡接口电路、电源输入退耦、单片机电源输入。。真是省到了极致了。

这么省,不怕维护量大拖死经销商自己?用户扫码后会不会无缘无故不开机,或者乱开机?或者他们跟本没想过做好用户体验,只是想先占领市场,等人来买单?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厂倒闭和板子做得山寨没有一毛钱关系!

看我141楼回复。

其实我说的厂家,不是指GPRS板厂家。是对于用户来说的“厂家”,比如品牌厂商,或者代理商。

网友U(2020-01-08):
引用 网友K:
做按摩椅的路过,麦杰科的支付板,这个协议只要做按摩椅线路板的应该都有。 ...

能不能赐教个启动命令,为什么我用这个朋友发出来的启动命令,起动不了我的按摩椅呀,我的是小蜜生态圈的,现在扫码都支付不了了,后台没有了,多谢,我的这个发言怎么还限制一个小时只能发两条信息,

网友V:
人才呀,
能不能推广开来,做个破解器,去大街上随便找个坐上就能按摩?

网友:
引用 网友V:
人才呀,
能不能推广开来,做个破解器,去大街上随便找个坐上就能按摩? ...

能不能做个破解器,让自动取款机自动出钱?日子不好过

网友:
找个逻辑分析仪,就可以看到他的通信数据规律

网友K:
引用 网友U:
能不能赐教个启动命令,为什么我用这个朋友发出来的启动命令,起动不了我的按摩椅呀,我的是小蜜生态圈的 ...

小蜜共享的共享排椅有好大一部分是我客户那边供的。最好还是联系按摩椅厂家吧,我这边不方便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自己就买马老师的开发板来学过AVR,还做了一个大门的单键密码锁,我现在做中央空调安装,好久没有碰 ...

请问 中央空调安装 收入高不, 是在公司,还是 自己接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蜜共享的共享排椅有好大一部分是我客户那边供的。最好还是联系按摩椅厂家吧,我这边不方便提供。 ...

业务员的电话都打不通了,早关机跑路了

网友:
又是一个一地鸡毛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S:
7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A    空闲心跳
7E 00 01 05 09 00 01 00 03 5A    启动指令
7E 00 00 00 00 0 ...

这个命令,我试过了,小蜜的不行呀,您那儿有小蜜生态圈的启动了吗?。!

网友:
楼主入坑了,老板实际没真跑路,目的是销售按摩椅,回家照样得扫码,使用量子加密,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U:
能不能赐教个启动命令,为什么我用这个朋友发出来的启动命令,起动不了我的按摩椅呀,我的是小蜜生态圈的 ...

你这个板子,更简单直接是ascii码。

网友B:
~F00000#POWER=OK  就启动了,00000换成椅子上对应的二维码数字。这条指令后面也可以跟着数字,就是时间单位秒。比如~F00000#POWER=120.发送的时候指令后面要加回车换行

网友B:
~F00000#OFF=OK或者是~F00000#OFF=1  就是关机。还有心跳啥的应该用不上。时间太久了,有点记不清了你自己试试。

网友:
我想先用电脑试一下。是在串口助手的发送缓冲区里输入这个命令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B:
~F00000#OFF=OK或者是~F00000#OFF=1  就是关机。还有心跳啥的应该用不上。时间太久了,有点记不清了你自己 ...

二维码数字是什么?这块4g模块板上贴的一张纸条吗,纸条上写的是F22483是这个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U:
二维码数字是什么?这块4g模块板上贴的一张纸条吗,纸条上写的是F22483是这个数吗? ...

应该是的,椅子上不是也贴着一样APP扫的二维码么?上面又一排数字,F22483这样格式的。 把我说的命令里的F00000替换成对应的就行。每台设备的码应该都不一样。不过我印象中他的设备好像不校验这个数据,随便填数字就行。

网友:
把2G板子去掉,然后原来跟2G板子连接的就是串口,从这个串口发命令给主板就行。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的,椅子上不是也贴着一样APP扫的二维码么?上面又一排数字,F22483这样格式的。 把我说的命令里的F ...

好的,多谢指教。我先试一下,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再请教。我想用USB转TTl的一根输出线给主控扳的RX传数据行吗,主控扳通电后是不是不用把USB转TTL的ⅤS与GNG在接到主控板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好的,多谢指教。我先试一下,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再请教。我想用USB转TTl的一根输出线给主控扳的RX传数据行 ...

TTL板的TX接主控板的RX然后把GND连接在一起发命令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TTL板的TX接主控板的RX然后把GND连接在一起发命令就行

0K,回头我试一下,多谢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御姐分析仪

大佬,别辩解了。萝莉这个词语你经常使用吧!萝莉控类型大叔

网友U:
引用 网友B:
~F00000#POWER=OK  就启动了,00000换成椅子上对应的二维码数字。这条指令后面也可以跟着数字,就是时间单 ...

你好帮我看一下哪里不对呀,怎么点发送数据没反应呀,我的第一个符号用软键盘输入的,用机械键盘输入左上角第二个按键是这样~F22483#POWER=OK靠上一点,敲回车换行与不换行都一样,后面的OK换成数字120以后还是不行

网友:
多少钱收的,便宜的话也想弄1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U:
你好帮我看一下哪里不对呀,怎么点发送数据没反应呀,我的第一个符号用软键盘输入的,用机械键盘输入左上 ...

用ascii码模式发送,不是hex模式。

网友U:
引用 网友B:
用ascii码模式发送,不是hex模式。

选成文本模式点的发送,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U:
选成文本模式点的发送,动了

stc做的还真是烂,换成别的助手应该会直接提示你发送的数据 不是hex格式

网友U:
引用 网友B:
stc做的还真是烂,换成别的助手应该会直接提示你发送的数据 不是hex格式  ...

多谢哥们,我的椅子已经成功起动,一下步我有这个设计您帮看看,可行吗这个方法,我买两个单片机,给它们分别写进开机程序和关闭程序,但我查的单片机一般供电是5V电压,所以我想在原来的2G模块的SIM800C上串过电源和接地来,把两个单片机分别开两个电源开关,这样我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就不设置运行时间了,我是不懂这些电子的东西啊,瞎啄磨的,帮我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多谢哥们,我的椅子已经成功起动,一下步我有这个设计您帮看看,可行吗这个方法,我买两个单片机,给它们 ...

都用单片机了,还要2个,1个STM8都完事了,顺便说一句,stm8有3.3-5V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U:
多谢哥们,我的椅子已经成功起动,一下步我有这个设计您帮看看,可行吗这个方法,我买两个单片机,给它们 ...

刚才通过实验~F22483#POWER=OK这个命令是运行五分钟的,所以现在想把关闭的单片机取消了,只弄个开机的就行了,时间设计成固定的15分钟就够用了,想按时大不了在启动一下开关,主要是我买了个STC的那个小U盘似的烧录器,如果在用STM8,我还得在买个STM的烧录器,现在的思路就是想在SIM800C上借个单片机的VD线与GND线了,VD线加个手动开关,

网友:
你用单片机每间隔5分钟给系统发一次~F22483#POWER=OK这个命令,不就可以连续运行了么? 或者是把OK换成数字,然后数字搞大一点,比如1个小时这种。另外可以加一个按键,按一下发一次启动命令,长按就发送关机命令好了。每必要整两个单片机,至于5V的问题更好解决了,直接加个LDO降压到3.3V,然后给MCU供电就好了。串口电平不用管。

网友:
另外2G模块的板子直接取消应该就行,主控板与2G板子接口我记得是4Pin的接口本身已经有了5V电源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U:
刚才通过实验~F22483#POWER=OK这个命令是运行五分钟的,所以现在想把关闭的单片机取消了,只弄个开机的就 ...

呃,这种需求,买块Arduino Nano才十块出头,直插USB自带IDE烧录
串口发送数据自己看看样例,几句代码再点下USB上传就搞定了,3.3V和5V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多谢哥们,我的椅子已经成功起动,一下步我有这个设计您帮看看,可行吗这个方法,我买两个单片机,给它们 ...

给你个原理图STM32做的,实际MCU用的是STM32L011F4,然后电阻R8是压敏电阻

网友U:
引用 网友W:
呃,这种需求,买块Arduino Nano才十块出头,直插USB自带IDE烧录
串口发送数据自己看看样例,几句代码再 ...

这个IDE的网站是外国字的,看不懂,看了个朋友写的经过,好象还得花钱买个什么正版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IDE的网站是外国字的,看不懂,看了个朋友写的经过,好象还得花钱买个什么正版的东西, ...

哈?首先Arduino的官网和IDE都有全中文的,而且全免费
https://www.arduino.cc/en/Main/Software?setlang=cn

某宝有大量的兼容Arduino Nano,自己搜,十二三块居多,正版的七八十,都能用

自己看看教程示例,串口发送一共也就几句代码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XX, HEX);
  //Serial.write(XX);
  delay(1000);
}

网友:
哈哈,有这时间不如买一台回来

网友:
直接在sim800上面找到串口,接上模块的接收脚,看MCU发过来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自己看一下启动指令是什么,这种都是AT指令的,数据好分析。

网友:
这个贴子不错,好有情节,又有高手,好结局。又学到东西

网友:
经常看到有人不付钱就坐上面休息

网友(2023-05-16):
摩羯座的怎么解决付费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萝莉分析仪看下协议

第一次听说还有萝莉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名字怎么淘宝搜不到?

逻辑分析仪,我也是搜了一下才发现自己有多蠢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B:
~F00000#POWER=OK  就启动了,00000换成椅子上对应的二维码数字。这条指令后面也可以跟着数字,就是时间单 ...

你好,我现在按照这个格式发还是动不了,也是小蜜的按摩椅,请问是我编码的问题吗

网友:
你用单片机复制一个接收数据,然后用这个复制的数据发送就应该能起动了,前提你先把你的单片机复制功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