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C51打断点仿真会进入函数的第一行的问题

楼主(2018-11-19):
使用HC89F003单片机,使用官方的HC-LINK仿真器,在C51中打断点运行后会为什么每次都会跳到函数的第一行?使用软件仿真就不会。

网友A:
优化了,这个函数可能不存在,一些用过一次的函数就自动成了调用函数的一部分了;
看图1中用的是跳转指令而不是调用指令,得出以上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了,这个函数可能不存在,一些用过一次的函数就自动成了调用函数的一部分了;
看图1中用的是跳转指令而 ...

图1不是进仿真马上截图的,是运行后截图的,估计有误导。我重新截图了下

网友:
仿真时,最好把优化级别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