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58替换高精度运放需要单电源低Vos

楼主(2018-11-19):
如题:
358替换为高精度的.
需要低Vos < 100uV
单电源工作,VCC>20V

网友:
高精度 单电源工作,VCC>20V   一下子产品利润就没有了

网友:
请LCSC搜索LM358-SR

网友A:
Vos < 100uV,价格不会低

网友B:
你看看TI的OPA2277行不行

楼主:
可惜..Vos 太大了.有1 MV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TI的OPA2277行不行

可惜不是单电源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s < 100uV,价格不会低

有推荐的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不是单电源工作...

OPA2277单电源也能正常工作
实际上相当多的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A2277单电源也能正常工作
实际上相当多的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

就是轨到轨的输入和输出的问题

网友C:
MAX44251
斩波放大器,20最大电压

然而买不到也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2277单电源也能正常工作
实际上相当多的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

OPA2277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为(V-)+2V~(V+)-2V,也就是说,5V单电源供电的话,输入至少要在2V,输入电压范围为2~3V。 因此V-为430mV的话,这个电压范围是处理不了的。而LM3568的输入电压范围为0V~(Vcc-1.5)V。

单电源工作,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圣邦微SGM8552  855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圣邦微SGM8552  8551

2.5V to 5.5V Single Supply Operation

VCC 没有大于20V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2.5V to 5.5V Single Supply Operation

VCC 没有大于20V哟.

你问下圣邦微代理或办事处推荐下,也许有
不行的话直接加个稳压IC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44251
斩波放大器,20最大电压

MAX44251符合楼主的需求,俺去年在得捷买了10只折合人民币不到130元,现在价格刚好翻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