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Linux操作系统,有什么开发板推荐?

楼主(2018-11-19):
之前是偏硬件开发的,没有涉及到操作系统,现在想学习Linux操作系统底层,主要是工控HMI方向。
大概了解了一下i.MX6这款芯片,比较倾向于这款A9芯片。
有什么好的开发板推荐,资料齐全,最主要是要适合初学者,预算1000左右。

网友:
目前并没有,至少我这么认为

网友:
我有个天嵌2440开发板,7寸彩屏,吃灰中

网友A:
HMI 跟图形界面有关。建议找找BBB,树莓派,能够接HDMI屏。Qt,QML相关资源多。

网友:
树莓派啊

网友:
建议不要直接上BBB,那个玩意,不是那么的好用

网友B:
LINUX入门,是从你现在用的操作系统断奶开始。如果说电路板,难道不应该是PC主板吗?

网友C:
同上,先用linux虚拟机开始吧。明确了需求再来考虑开发板。

楼主:
感觉已经错过了2440那个时代了,是否可以直接从新的CPU上手,比如用的比较广泛的i.MX6 ?

楼主:
能否讲解一下树莓派和Linux的之间的关系,网上搜了一下树莓派,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上,先用linux虚拟机开始吧。明确了需求再来考虑开发板。

需求明确了,就是用i.MX6硬件跑Linux操作系统开发人机界面,只需关注硬件和底层,怎样能快速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I 跟图形界面有关。建议找找BBB,树莓派,能够接HDMI屏。Qt,QML相关资源多。 ...

QT不是学习的重点,学习的重点是底层驱动的开发。
你说的BBB是不是指AM3358,我用过3352裸机做工控产品。TI的A8也考虑过,整体来说AM335x性能不如飞思卡尔i.MX6,主要是显示方面不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入门,是从你现在用的操作系统断奶开始。如果说电路板,难道不应该是PC主板吗? ...

目前学习的目的是出产品,所以最好学习的CPU平台就是结合产品,希望可以在开发板的基础上熟悉Linux原理。

网友D:
不晓得你具体要学什么,如果学驱动,必须上2440,(类似于51之于单片机)
如果搞应用层,楼上随便说的任何板卡都可以。
搜了一下,
HMI是Human Machine Interface 的缩写,“人机接口”,也叫人机界面。
如果搞界面,那就是QT咯?
或者上安卓系统?

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搞定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晓得你具体要学什么,如果学驱动,必须上2440,(类似于51之于单片机)
如果搞应用层,楼上随便说的任何 ...

是打算用i.MX6做一个人机界面,我是做硬件和驱动开发,我不做应用层,QT是其他同事做。
学习Linux驱动开发看来是得从2440出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打算用i.MX6做一个人机界面,我是做硬件和驱动开发,我不做应用层,QT是其他同事做。
学习Linux驱动开 ...

现在imx6的资料很多,入门比较简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打算用i.MX6做一个人机界面,我是做硬件和驱动开发,我不做应用层,QT是其他同事做。
学习Linux驱动开 ...

如果只做驱动层面的东西,《宋宝华 驱动详解》可以快速入门。教你写一些纯软件的驱动。
但是你无法知道arm框架方面的东西,比如flash怎么接、ram怎么接线,以及怎么初始化的。MMU啊叉叉的。
从零开始的话,建议韦东山视频+2440

网友:
硬件做多层板吗?8/10/14层板子?

网友:
坐等正点原子的linux开发板吧

网友:
Linux只是一个操作系统而已,支持很多硬件平台
你要学习Linux这个操作系统的话,就用电脑
资料翔实而且容易获得
根本用不着什么开发板

除非你想做BSP包,那就得先找好平台了,BSP是不通用的,都是专有适配的

网友:
树莓派树莓派

网友:
楼上很多瞎出主意的 建议还是韦东山的jz2440 跑一边 历程 驱动和应用都心里有点数 系统怎么运行的起码知道吧  说树莓派的 和虚拟机的 真的。。。

楼主:
听了楼上几位的建议,还是从韦东山老师的视频基础学起。然后再换CPU平台继续折腾,再换新板搭建Linux系统,写驱动程序。
树莓派和虚拟机确实不适合我,纯软件不是我的方向。
韦东山老师的视频名气好大啊,第1期裸机、第2期驱动就够用了。至于第3期和4期感觉没多大必要了。
看来还是得从2440开始。

网友:
可以考虑等原子的

网友:
BBB 就是个坑。现在还在这个坑里努力往外爬

网友:
推荐一本书《树莓派开始,玩转Linux》,内容都比较浅,但对linux系统的介绍还是很齐全的!

网友:
不缺钱的话,买个NXP官方的imx 板子,有配套文档和BSP

网友E:
还有学linux的?貌似都没有单片机好找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学linux的?貌似都没有单片机好找工作

听你这么一说,还没开始学就没信心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打算用i.MX6做一个人机界面,我是做硬件和驱动开发,我不做应用层,QT是其他同事做。
学习Linux驱动开 ...

我的需求也和你相同,通过调研,准备用IMX6(米尔科技的板子)+minigui(参考一个兄弟单位的方案,不过他们硬件用的新塘的N32926/N32916系列的Linux解决方案的性价比相对同级别的ARM9系列来说是最高的,内部集成了64M的DDDR,是可以运行Linux+QT应用,但他们选MINIGUI,听过收费很便宜,他们8000买了一千台的许可,技术支持好,多语言),原来准备用QT的,编译发现MINIGUI资料好少,都是老版软件的贴子,新版的又有问题,初搞嵌入式的小白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需求也和你相同,通过调研,准备用IMX6(米尔科技的板子)+minigui(参考一个兄弟单位的方案,不过他 ...

我也在犹豫中,电工没有Linux操作系统基础,只有电路和单片机基础,直接上IMX6,可以抗得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需求也和你相同,通过调研,准备用IMX6(米尔科技的板子)+minigui(参考一个兄弟单位的方案,不过他 ...

降价了?原来不是要好几万的吗?

网友:
imx6u 考虑吗? 这个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