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充电器拆解,高压电容下的尖刺是做什么用的?图已更新

楼主(2018-11-20):
如题<三星充电器拆解,高低压电容焊盘的尖刺是做什么用的?>

手里有几个三星的充电器,用功率计测量空载功率为0.00w, 可以认为是0功耗吧,如果0.00w以下,1年待机功耗不到1度点,可以忽略待机功耗.

于是我把充电器拆解了,是用的IW1780的方案
官网

另外想问一下这种变压器哪里可以买到(高频变压器不知道如何计算),想自己做一些,搞一下自己家里的智能控制控制供电

网友:
尖端放电?还是就是焊接质量不好,就那样的?

网友:
这个板子比较讲究,尖端放电
其他直插的阻容件焊脚方向的朝向也都做了标记...

网友A:
放电用的,打整机ESD或打高压时放电的。有这个东东才能打过更加高的电压!要把多余的能量泄放掉,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能量就会跑到其它地方去将元件损坏。

网友:
用来打火泄能

网友:
说尖端放电的,得多高电压才能尖端放电?我看是插件零件为了固定及定位以便通过波峰焊,通过弯折加强力度,为了防止短路指定弯折方向,也便于视觉检查。背面那么多助焊剂残留物都不清洁,潮湿空气中久了会氧化损坏板子,工艺需要改善

网友B:
楼上那些说尖端放电的,拜托看看距离,,,这个距离能放出电来,得多高的电压?

网友:
6mm,估计得6kV以上才能放电

网友:
6mm,放电距离太远了。

网友:
板子都特意连油墨都留空了,还标了距离,明显是放电用的,不知道有啥好杠的

网友C:
确实放电距离太远了。  这就是乱设计的。  这里的主要作用应该还是拖锡焊盘。

网友:
这个y电容上面的尖端只是esd时放电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放电距离太远了。  这就是乱设计的。  这里的主要作用应该还是拖锡焊盘。 ...

初次级安规距离最小6mm,只能只样设计放电距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上那些说尖端放电的,拜托看看距离,,,这个距离能放出电来,得多高的电压? ...

冬天人体静电上万伏都很正常。

网友:
这种电容压耐都没有6KV,不过这种小尖角都是为放电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冬天人体静电上万伏都很正常。

请教大师,6mm的间隙、在常规状态下,多少伏的电压能击穿?(一直没正规设备能让我做这个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6mm的间隙、在常规状态下,多少伏的电压能击穿?(一直没正规设备能让我做这个实验) ...

1KV,1mm。

网友:
板子都特意连油墨都留空了,还标了距离,明显是放电用的,不知道有啥好杠的+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6mm的间隙、在常规状态下,多少伏的电压能击穿?(一直没正规设备能让我做这个实验) ...

一般说法是空气放电距离为30kV/cm,PCB爬电距离肯定要比这个小,但具体数值和PCB材质、环境因素等有关,6mm是留了很大余量的,就算自己做实验也不一定能得出什么结论,直接按安规要求做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次级安规距离最小6mm,只能只样设计放电距离。

看来 只能按照安规的设计,没有其他办法,我们以前设计的静电 放电端,铜箔就是铜箔不允许有沾锡,不允许有绿油的,距离确实也近的多,大约只有1cm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用的,打整机ESD或打高压时放电的。有这个东东才能打过更加高的电压!要把多余的能量泄放掉,如果没有 ...

为什么放在高压电容的管脚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说法是空气放电距离为30kV/cm,PCB爬电距离肯定要比这个小,但具体数值和PCB材质、环境因素等有关,6 ...

斑竹,这种电源的变压器,贵吗>为什么变压器上还带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这种电源的变压器,贵吗>为什么变压器上还带pcb?

哪个可能是平面变压器。使用PCB来做线圈。华为最高哪个40W快充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可能是平面变压器。使用PCB来做线圈。华为最高哪个40W快充就是。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和普通的铁氧体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和普通的铁氧体比较

我的理解是高频化,小体积,同时不需要人工去控制绕制变压器,PCB的一致性好,减少出错环节。

网友F:
我怎么觉得,只是把 插件引脚, 分不同的方向,这样不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觉得,只是把 插件引脚, 分不同的方向,这样不容易短路。

插件管脚打弯处理。是自动插件机处理工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斑竹,这种电源的变压器,贵吗>为什么变压器上还带pcb?

看样子是复合工艺,初级用PCB线圈,次级用三层绝缘线,量小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复合工艺,初级用PCB线圈,次级用三层绝缘线,量小会很贵。

他设计这种pcb变压器和普通的铁氧体线圈变压器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设计这种pcb变压器和普通的铁氧体线圈变压器比有什么优缺点?

薄呗,功率密度大。
你拍的4个充电器左上角用传统卧式EE磁芯的是5V×2A=10W,其余三个都是9V×1.67A=15W,同样体积功率大了50%,不是很明显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薄呗,功率密度大。
你拍的4个充电器左上角用传统卧式EE磁芯的是5V×2A=10W,其余三个都是9V×1.67A=15W ...

铁氧体的EE磁芯,有简单的设计软件吗?这种高频变压器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强力爆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薄呗,功率密度大。
你拍的4个充电器左上角用传统卧式EE磁芯的是5V×2A=10W,其余三个都是9V×1.67A=15W ...

斑竹这种pcb高频变压器的铁氧体磁芯叫什么名字?他这是不是定制的?

楼主(2021-04-13):
引用 网友E:
冬天人体静电上万伏都很正常。

这个距离一般如何取舍呢,还有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距离一般如何取舍呢,还有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距离取多少楼上已经有答案了啊,电容叫Y电容,提供初次级高频回路,降低EMI。

网友:
膜拜古大师

网友:
曾经拆过一些充电器这个锯齿确实放电间隙作用,好像利用尖端放电原理。确实有发现放电痕迹,前面应该加保险丝。实际应该用防雷管,不然难以保证有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距离取多少楼上已经有答案了啊,电容叫Y电容,提供初次级高频回路,降低EMI。 ...

大师能否讲解一下这个Y电容是 如何降低EMI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否讲解一下这个Y电容是 如何降低EMI的

自己先上网搜一下吧,X电容和Y电容的作用网上都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下,也经常看到这种画法,能不能所谓放电就不知道了

网友:
PCB 的丝印上面的那几个标注 3mm和6.9mm 的距离的丝印;

如果批量的板出现这种情况, 审图的和画图的电工会被产品经理屌得死去活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先上网搜一下吧,X电容和Y电容的作用网上都说得很明白了。

感谢大师指导